苹果A1534无待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6-10-25):
                              苹果A1534无待机维修过程
机型:A1534
板号:820-00045-10(Broadwell-ULT单CPU)
故障现象:测量无公共点点、无待机供电
外观检查:这是客户发来的裸板,主板形状很小,跟鼠标差不多大小,如下图:

在外观检查中发现无线网卡模块旁边的天线接口被拔掉了,这应该是客户自己拆机不小心导致的,如下图:

此板没有被修过的痕迹,粗略打值未发现明显异常。接下来准备给主板通电,客户没发电源头过来,只有在实物中找到F4700保险,接上15V可调电源。

通电后,万用表测量F7140保险处的公共点电压没有:

这个PPBUS_G3H公共点电压与其它苹果机器有所不同,它是由ISL95530(充电芯片)控制Q9110、Q7120两个复合N沟道MOS管产生的,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也比其它苹果机器复杂一点,而且此芯片还没有数据手册。
实测ISL95530的P_IN脚有15V(来自可调电源),ACIN脚有3.8V(正常),VDDA脚有5V线性输出,条件基本正常,用示波器测量Q7110的第1脚G极有瞬间工作波形,如下图:

再测L7130的电感前端和后端,也有瞬间工作波形,如下图:

再量Q7120的第3脚、第5脚也都有瞬间工作波形,如下图:

Q7120控制输出的公共点电压也是出来8.5V左右瞬间掉,如下图:

但是这种掉电不像公共点异常引起的掉电,继续查ISL95530充电芯片的条件,发现此芯片还从LX_VR1脚输出一个P3V3G3H_SW,经过L7095电感后改名为PP3V3_G3H,作为EC的待机供电。如下图:

实测L7095的前端有瞬间工作波形,但是电感后端输出的波形太杂,且达不到3.3V,如下图:

从上图中初步判断是PP3V3_G3H输出不正常引起的保护输出。影响到公共点电压也被关闭了。导致PP3V3_G3H输出不正常的原因:刚开始的时候怀疑充电芯片本身有问题造成的,但经过打值,发现L7095对地值只有85左右,觉得这阻值有点偏低,断开L7095以后,测量电感前端有386的对地值,如下图:

而L7095电感后端依然是87,如下图:

所以,此时排除了充电芯片本身问题,判断为可能是后级微短造成PP3V3_G3H输出不正常,此电压去的地方有U1900、U5265、U7100、还有EC等,还去给其它信号提供上拉。这种情况也只能逐一断开后级来判断,拆除U1900、U5265后,故障依旧,当拆掉EC后,电感对地值恢复正常,如下图:

说明确实是EC短路,但是这EC不好找啊!找遍淘宝,居然没有一家卖这个料板的。换板要将近2000块左右,看来只能退还给客户了。哎,又白搞了!

 会员6242300鑫豆2024-7-28 15:13
 会员14290112元2023-2-7 09:22
 会员11132652元2023-1-15 11:30
 会员287642元2022-11-23 16:30

网友:
技术太好了

网友:
我去,,查到这地步   没配件了   .,.,.

网友:
修道这里没有配件,挺闹心的。。。。。

网友:
崩溃了  没料

网友:
修东西最怕没料了

网友:
楼主查的好细致哦

网友:
虽然结果不是那么好    但是楼主的维修思路 与分析很有学习价值    值得加分

网友:
新款的机型 看着好难搞啊 越来越像手机

网友:
版主厉害  这示波器用的杠杆的

网友:
好技术啊。没配件,谁又没办法了

网友: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眼看就要有收获了,可惜,修好500打底有的收

网友:
这么新没修到过,可惜了黄版主没找到EC和料板

网友:
浪费了,好不容易找到问题,居然找不到芯片换

网友:
兄弟 思路好清晰呀 学习

网友:
白搞 鸡,就是烦,搞了半天一句话的事情。。。。

网友:
这苹果的的隔保电路还有电复杂哦,

网友:
过程很精彩也学习到了,结果很无赖啊、

网友:
苹果的不会修呀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维修最痛苦的莫过如此,问题找到了配件找不到。

网友:
这主板好像很老了的是不

网友:
黄老师,研究一下怎样写苹果EC的程序,弄出来就发财了。

网友:
真是蛋疼,还收不到钱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图文闭并茂

网友:
我就喜欢用波波的人

网友:
修冒险啊。。。。。

网友:
黄教主也表示无奈呀,修到这份上居然因为没有配件而被迫中止了,本来还想看看结尾出结果呢

网友:
厉害啊,佩服你

网友:
写的详细,看完收获很多啊

网友:
虽然没修好,但是学了经验

网友:
可以了 太新的板子没有料板可买

网友:
那两个复合管是如何产生公共点的电压 求原理?

网友:
感谢黄版主的分享,维修不易,发帖更难哈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楼主大神 膜拜中

网友A:
老师,现在我修到了一台,就是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可以开机,也不能充电,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黄鑫船
查中间针、保护隔离……
详情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网友:
最腻歪的就是找到问题了,没有芯片代换

网友:
很难得啊。。找出问题也是值得的哟。

网友:
666这都能干
没修过这机

网友:
太牛了太牛了

网友:
换做我都直接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忧郁症是不是就这么来的

网友:
不好搞啊,怎么这么小的板啊!

网友:
有图详细我遇到好几个都没修好~这次心里有数了

网友:
这个有料板啊 之前论坛有个家伙 有几个呢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苹果修的精通啊,可惜不配件

网友:
哎  苹果EC就没有 刷好了 卖的吗

网友:
示波器的高手,学习。

网友:
苹果的还是比较难修,太密了

网友:
这不是纳西也太小呢

网友:
感觉换呢 估计都好呢机器的

网友:
黄大仙厉害啊,学习一下

网友:
崩溃啊   心在滴血哦

网友:
高手,确实是高手!

网友:
船长维修思路清晰,可惜到最后没有找到料板!

网友:
这芯片买不到的啊

网友:
只有到维修的同行那里去淘宝了

网友:
苹果还是好报价 因为换板太贵了

网友:
最郁闷的事情     找遍淘宝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现在我修到了一台,就是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可以开机,也不能充电,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查中间针、保护隔离……

网友:
楼主抓的一手好波

网友:
虽然没有修复,不过思路清晰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谢谢

网友:
真不错,有实力,这板能修成这样啊

网友:
船哥总是发表,这么威武的大帖。

网友:
楼主果然是隐藏的高人。

网友:
老师傅这技术太精湛了。清晰的思路,娴熟的手法。虽然白费,但是让我们这些迅维小白学习了。感谢前辈的热心发帖

网友:
黄总 吊炸天

网友:
技术真是太深厚了没看懂一点

网友:
苹果机器 没EC的板子就别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少接触到苹果的 ,又增长了很多知识

网友:
     学习了  思路不错 虽然没有收到钱 但是能找到原因

网友:
苹果短路板子维修

网友:
大神你别急,今天就把料板给你发过去。。

网友:
黄老师 我有啊 0 0

网友:
我们这很少碰到有苹果的机,更别说修了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网友:
谢谢楼主 果然论坛多高手

网友:
技术不错,是很好的苗子

网友:
银子飞了,伤心

网友:
技术很娴熟,只是没材料谁都是束手无策啊

网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
楼主这个示波器怎么看

网友:
最起码判断出问题了

网友:
厉害, 坏了也没零件换

网友:
可惜了, 楼主有没有图纸可以分享的

网友:
楼下技术不错 没有EC那真是没有办法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的很不错勒

网友:
跟着大版学习修板思路,嘿嘿。

网友:
我个机器,我也修过一台,无音频,检测 不到声卡,想买个音频小板都找不到。只能怪机器太新了,大爱都没坏,哪来料板啊。只能等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厉害啊,修到这地步了没有配件,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结果我也哭了

网友:
修这机器没示波器还真不好确定故障。

网友:
这些新机器正常 我这里还有好几台也 不是苹果的 客户都同意换板了 结果板都找不到

网友:
这料板我也要,但也没找到,所以机器也还给客户了

网友:
今后维修要终结了。没料怎修

网友:
虽然没有修好,但是让我们多 了很多的思路啊!

网友:
Broadwell 还算新的了 这么快就给挂了!

网友:
淘宝没有的话基本就没戏啦 ec重新植株试试或许好啦呢 这个也说不定哟

网友:
维修中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当你花了很多时间检测出问题,却找不到配件,看着银子化成水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记住了

网友:
楼主 发个帖 下面的 下载分 都够我们灌水 好几天啊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
这应该是12寸的那款MAC ,板子和IPONE IPAD的越来越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