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Z370进水腐蚀大短----刮骨疗伤

楼主(2016-10-25):
                      小修联想Z370进水腐蚀大短――刮骨疗伤
机型:联想Z370
板号:KL5A
故障现象:通电大短,从机器底部风扇进风网格处能闻到主板烧糊味。
     拆机后,发现主板大面积腐蚀,而且显存旁边烧黑,如下图: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先拍照,然后再用洗板水清洗主板,洗完后,对照拍下的照片检查有无掉件、断线……等等。在比对过程中,发现确实有小电容、小电阻被洗掉了,接下来将缺件地方、焊盘腐蚀严重的地方加焊处理。
接着全板打值,发现公共点大短,此时重点检查显存旁边烧黑的地方。用刀片轻轻一刮,发现发黑处的板层都变成碳灰了,这种情况,只能先把烧黑成灰的地方刮开,直至不短路为止,结果把显存旁边挖了个大坑!刮完后如下图。

此处刮完后发现板层有些地线、供电线、还有部分不确定的信号线……都被刮断了,供电线和接地线以确认无碍后,打值无异常就通电,自动上电,电流上到0.727A,不亮机,如下图:

此时测得各路时钟、复位、CPU供电都正常,但无集显供电,根据INTEL 6系列时序,查CPU是否读取BIOS、是否自检过内存。实测SMBUS波形有很多,如下图:

单从SMBUS波形是不能完全判断是否自检过内存,得结合内存复位、WE#、内存数据线波形一起判断(迅维实地培训有详细讲解测量方法)。经过一番测量后,确定是档内存。绝定先刷BIOS试试。结果刷完后不开机了,继续刷,刷了N多个(花了将近1小时时间),拼命刷都不行,中间还检查过其它电路,最后经过自已分离、合成BIOS了个BIOS,换个BIOS芯片刷成功了,电流跑到1.4A左右亮机了!如下图:

网友:
呵呵,。这种板子我绝对  不修  只换主板。,,

网友A:
我也不修  修好也不一定稳定了

网友:
不过话说会来   修好了能证明技术很牛B

网友:
这样的板子修好稳定吗

网友:
要不忙还好  要是忙的话没人搞这 直接换板了

网友:
拍照 了直接给客户看报换板,也许可以不用那么伤脑

网友:
这个判断挡内存的方法 好像不大会

网友:
修好也用不住,不会稳定的。

网友:
这样的 就别修了  换主板吧   稳定性不行吧

网友:
牛     遇到我    报废

网友:
烧成这样也能修好,这板真是命大~~当然主要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进水好严重哦  不一定用的住

网友:
修好了稳定不稳定是个大问题  被我碰到就直接换板

网友:
我碰到就直接换板

网友:
这技术没说的,一般人早都放弃了,加分了

网友:
什么情况?刷了BIOS就不触发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人都放弃了 !楼主技术牛!!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支持原创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好厉害,修得真好

网友:
不知道能管多久这样的板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板,建议

网友:
船长这板子都秒啦666

网友:
对楼主的敬佩之意只能用加分的形式来表达了。虽然只有一分。。。

网友:
这样度搞定了 6666

网友:
厉害啊。这样我看到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个也能用好 太厉害啦

网友:
其实刮骨次要,主要还是BIOS

网友:
这种板子 都行 楼主太 厉害了 叫我直接给客户报换板的价格了

网友:
有时候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烧成这样也能修好 膜拜

网友:
黄老师修板技术杠杠滴

网友:
进的真恶心

网友:
要是我看到这样的板,直接报客户换板,

网友:
重点 排查 烧糊的地方! 一直挖到不短位置 学习啦!!

网友:
他的意思会BIOS的分离合成很重要,,。。。大家赶紧报名交学费啊

网友:
楼主才有这个耐心去修这种进水机,另外论坛下的BIOS都不能用吗?

网友:
进水好严重,问题好复杂,我等小白只能观学……。

网友:
强大得不可思议,震住了

网友:
直接给客户看报换板

网友:
这 看着实在是辣眼睛呀 这都能修好 不愧为大神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楼主还能修亮真是佩服

网友:
楼主分离的BIOS在哪里呢,怎么不上传啊

网友:
BIOS芯片也坏了吗?

网友:
“单从SMBUS波形是不能完全判断是否自检过内存,得结合内存复位、WE#、内存数据线波形一起判断(迅维实地培训有详细讲解测量方法)”,黄老师,这绝招十二月远程你得放出来啊!

网友:
厉害·我只要进水面积过多·加上主板烧穿·我就不修了·不同意换主板就不搞了·

网友:
烧成这样楼主还修好了 技术很牛B

网友:
直接换主板,别的没办法。。

网友:
这个修好了除非不保,要不进水这么严重肯定不稳定。。。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

网友:
碰到这种我都是直接报换主板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技术,我以前也弄个有个X201I的,主板烧了一个洞,都被我弄活了,还卖了50块 呵呵

网友:
其实楼主也就是是洗了一下板,刮了一下烧糊的地方,再刷了个BIOS

网友:
楼主是个人才,这样都能修的好,不过,能用多久?伤神又费时

网友:
楼主厉害,能否分享一下怎么合成分BIOS更好

网友:
为什么坚持刷bios一个小时???你确定了故障了???

网友:
看着腐蚀面积有点大

网友:
都干成这样了黄总都能搞定,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逼

网友:
船长的技术又一次得到实践的验证,只有一个字      佩服

网友:
  黄老师:向你求助一下,我有一台苹果笔记本,A1534     820-00244-a,电池可以开机,但是适配器不能开机,不能充电,电池开机也是认不到适配器,要怎么维修,老师可以分享一下这款图纸吗,我找不到图纸!这款机器是进水机器,见图:

望老师可以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这都可以 绝对大神啊

网友:
黄船长闪亮发帖,必须加分捧场。精彩教育铁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修  修好也不一定稳定了

费那么多劲不一定修好,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哎 大神搞这样的机器也是不容易啊 记得是HM55的机器吧

网友:
船长就是船长,跟水有关的活儿就是好!加分必须的!话说,显存黑成那样不得重值一下么?

网友:
把进过水地地方的电容电阻什么都加焊处理一下还是稳定的,有时候有些小电容漏电还是要花点时间

网友:
一直以为  内存 有SM总线波形  就是过内存了

网友:
那肯定是以前就坏了 ,才进的水, 楼主厉害 这都能好

网友:
看着是不错值得学习,要是我和你们一样直接换板子了,太伤脑筋了,就是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电脑维修行业越来越不好干了   动力也 不大了 哦

网友:
练技术可以,修的费劲啊,直接换板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