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40有时不开机,刷完bios电池挂了

楼主(2016-10-25):
开机提示:此系统不支持所安装的电池,电池无法充电。请将该电池更换为此系统的正确电池。各种刷bios还是一样,去x宝买的工厂bios刷完也是一样,顺便把买的bios传上来吧,保证开机秒开,顺便开机慢刷u8m1就行了,不开机刷u4m1

网友:
询问客户他说这个电池盒适配器都是原装的,就只有我修过,,,于是我要陪他一个电池吗

网友:
手动@几个大神  @天意wx @月饼 @至命网络

网友A:
赔啥电池啊,就说电池坏了不就完事了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赔啥电池啊,就说电池坏了不就完事了

他之前电池是好的,我一拿过来就坏了,,,冤啊

网友:
不知道啊,bios刷了无数个了,,之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赔啥电池啊,就说电池坏了不就完事了

主要是那个提示,提示说不支持此电池人家就会怀疑我换了他的原装电池。。做生意讲诚信啊,,呗怀疑就不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正需要。。。。

网友B:
能点亮的机器还是报报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点亮的机器还是报报风险

所以说现在咋办

网友C:
要确定是不是电池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确定是不是电池问题啊

我主要是纠结,原先电池是好的,拿我这就坏了。。

网友:
来的时候好用,真是电池坏了的话,你也只能配一个了

网友:
那到底是不是电池的问题,我现在的机子也是不充电,但用电池可以进系统,用适配器到win界面就断电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