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不读SIM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5):
华为C8817D&E不读SIM卡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给手机SIM卡座插上联通3G卡无任何反应,手机不读卡.

  二、原因分析

  1、主板和联通SIM卡交叉验证,反应手机不读卡,确定为主板问题。

  2、目检J2301及相关元器件无外观问题。

  3、对SIM卡座端子的六个PIN脚进行测量,与好板对比,对地阻值均正常。

  4、开机插卡后对以下测量点进行测量:

  开机插卡后对以上信号的测量点依次进行测量,测量到C2309无1.8V电压,正常情况下在开机插时UIM1_DATA是有1.8V电压的,查看线路图知道此电压是由CPU直接供过来的,且对R2302进行分析确定为CPU本体不良。

  相关线路图:

  三、最终结果

  更换U801后插卡验证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对于不读SIM卡的,不要在关机的状态下测量到SIM卡座6个PIN脚对地阻值/阻抗OK,就直接换SIM卡座了,最好将手机开机插卡测量卡座端子六个PIN角对应的测量点测量其电压,这样更容易定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