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开机大电流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5):
华为C8817D&E开机大电流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按开机键手机能开机,不过电流达到700MA后就不变。

  二、原因分析

  此板开机后电流达到700MA就不变,能开机说明PMU输出的开机所需电压正常,可以判断功能部分的工作电压必有短路。
  依次量测以下电压:

  以上九组电压都是各功能部分和射频部分的工作电压,以上有些电压短路会导致手机开机后持续大电流,开机后测量到VDD_WTR_2P05无电压,断电后量此电压的对地阻抗发现为0,即可判断此电压短路,此电压是PMU输给射频开关和中频的。

  所以只与这三个芯片有关,摸到中频U5601比其它两个芯片更烫,所以可断定是U5601内部短路造成的开机大电流,拆掉U5601后短路OK。

  相关线路图:

  三、最终结果

  更换U56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开机后电流能达到500MA以上就不变的单板,多为PMU输出的功能部分射频部分所需的电压短路导致的,根据线路图可测量到短路电压为哪一步,然后逐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