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牌子的工控主板大家来帮看看

楼主(2016-10-25):
问题描述:PS/2 KB 键盘接口不能用  MS 能用
看不到主板任何型号
超市收银机
有相似图纸的给我传一份不胜感激,或者 知道什么 型号的那个厂家的。

网友A:
这种板子哪有图纸,我这里正好修了块差不多的,是信步的,你这种 问题 换PS/2 的排阻 拆耦合电容看看。

网友B:
这种图纸肯定不好找,凭经验修吧,祝你好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哪有图纸,我这里正好修了块差不多的,是信步的,你这种 问题 换PS/2 的排阻 拆耦合电容看看。

排阻的可能性很大 看了下别的主板 KB--MS信号都 是排阻分的信号 现在是KB不能用MS可以用  这主板真的考验 焊工啊 .............

网友:
先换排阻,然后测供电,然后打到io信号的对地阻值。基本这样就能搞定了

网友:
如果全部正常那就考虑换接口

网友D:
需要收银机主板的可以联系QQ:978295026-100元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阻的可能性很大 看了下别的主板 KB--MS信号都 是排阻分的信号 现在是KB不能用MS可以用  这主板真的考验 ...

基本上换这两个 都能好、排阻坏的多。量上拉电压 就知道了。不是5V 的话排阻 坏

网友E:
PS/2 KB 键盘接口不能用  MS 能用

MS是指的啥

网友:
这样的板子  是找不到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PS/2 KB 键盘接口不能用  MS 能用

MS是指的啥

鼠标
mouse

你等级怎么搞上来的 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图纸肯定不好找,凭经验修吧,祝你好运。

是的 ,这要求焊工又要好 板子的空间又小  在说了也不知道 是那个零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收银机主板的可以联系QQ:978295026-100元一块

看看吧  能不能报的上价钱  需要联系你

网友:
这种板子  图不好找

网友:
排阻 和EC ,,,检查下

网友:
还有排荣。。。。 接口到 EC 的线路

网友F:
实在不行找个 USB 的键盘鼠标就可以了

网友G:
查下MS电路  IO应该坏不了  可能接口后电容坏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H:
代工的主板吧。,,收银机很多这样的主板,,看是不是键盘口跟IO之间的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代工的主板吧。,,收银机很多这样的主板,,看是不是键盘口跟IO之间的线断了

键盘 鼠标正常能用  扫描枪 不能用   整个 USB转PS/2的转接线  解决了 。扫描枪自带5V电源  把主板上的电容反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行找个 USB 的键盘鼠标就可以了

大哥人家超市的键盘鼠标 和我们普通的不一样啊 有挂单、开钱柜 啥的。不过问题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下MS电路  IO应该坏不了  可能接口后电容坏了

是的,就是扫描枪的问题 扫描枪自带 5V 电源反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