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无待机微短路快修

楼主(2016-10-25):
早上同行递过来的,通电待机0.05,看电流微短路,报价150开修,拆开以后看到电源接口背面2电容击穿烧糊,拆掉,这里不短路了,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3,还是高了一点,测3V 5V高端管D极有20V,但是这个电流肯定是不正常的,因为按开机键电流有跳变但是按键上的指示灯微闪,这里强调一下20V能过到待机电路3V 5V高端管的D极也不能表示保隔电路就没问题,修了好多了,估计是个通病,测了下电源接口第一个P沟管正常,第二个直接通了,换掉再测正常,这里是2个P沟正反接的,通电待机0.02正常了,偶尔0.01也是正常,这个跟可调电源有点关系,测3V  5V出来了,按开机键以后开关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了喜了一下,可惜电压起不来,触发以后一直停在0.03,这里分析一下:既然按开机键能触发那么EC这块肯定是没问题的,那么就要怀疑南桥这块了,首先尝试刷写一下南桥BIOS 4兆的,几分钟以后刷写好了再试,按开机键直接电流上去了亮机,至此修复,拆开维修带装好看了下时间大概40分钟,比预期的快了许多,没怎么走弯路,这款机子去年修的太多,基本都是电容短路以后造成场管击穿,BIOS也出问题可能是巧合。
这篇文章对初学者应该是有帮助的,觉得不错的赞一下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机器的BIOS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很好 就当做又学习学习     最后还是不太懂里面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