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不定时不开机

楼主(2016-10-25):
DELL 5470  有时候不开机 开机瞬间掉电,  刷过BIOS, 会是哪的问题,

chinafix.com.cn迅维网_5470 clearme.zip

网友:
不开机的次数很少。,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台,换3  5v  电容好的

网友:
掉电之前电压都有,

网友:
电压没出奇吧。

网友:
在找个BIOS刷一下

网友:
看别人的帖子说是键盘的 也排除了,  说是电阻移位的  也排除了,   我在刷个BIOS试试 ,不敢动桥,

网友:
CPU电压检测过来吗?最好用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