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家悅S505通病

楼主(2016-10-25):
19V不过保隔。不加电,不触发。修了2台了。此8脚芯PU800片有人是改电阻(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9349-1-1.html)。我直接把他拆了,一坨焊锡直接连19V隔离管的DS级。就旁边的大MOS管!!!!!!!!!!!最后要求加分

网友A:
这个笔记本还没遇到过,不过记住了,谢谢分享

网友B:
怎么没拍甩完锡的照片,扔上来了一个甩之前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拍甩完锡的照片,扔上来了一个甩之前的照片。

就是第2张照片的MOS管,甩焊锡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笔记本还没遇到过,不过记住了,谢谢分享

这是台式机

网友:
甩焊锡的图忘记拍了 。就第二张图的大管一坨焊锡在中间的小鸡鸡和右边的大腿

网友C:
"一坨焊锡直接连19V隔离管的DS级"  这样不是不受控制?不会有问题?如果短路不是要着火?

大神才敢这样修

网友:
8脚芯片就在大管左边拆了直连DS就OK

网友:
手机像素不好,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坨焊锡直接连19V隔离管的DS级"  这样不是不受控制?不会有问题?如果短路不是要着火?

大神才敢这样 ...

修了2台了,没问题。着火再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坨焊锡直接连19V隔离管的DS级"  这样不是不受控制?不会有问题?如果短路不是要着火?

大神才敢这样 ...

而且,那管子是那8脚芯片控制的,19V直接过来到芯片,芯片发出高去打通管子DS。拆了不受空也无所谓

网友D:
还是不建议这样修吧  知道哪里坏了 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建议这样修吧  知道哪里坏了 换一个就是了

懒的搞芯片,那8脚就是一个限制电压用的。只要适配器没坏,电压不过高就不会烧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