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CPU正反面发烫求助

楼主(2016-10-25):
机器:苹果6代美版64G
故障:无WINF机器显示温度过高

解决过程:拿来时候是不开机,充电也不行,换了电池后可以了,板子没有进水痕迹,客户说用着就这样了。然后换完电池,测试各个功能发现WINF不行,换了WINF 模块正常,但是板子依然发烫。手摸A8和A8背面发现都比较烫,运行一会就出现温度过高提示如下图

现在各功能正常,就是不知道哪里引起的发烫,松香法也试了,但是发热面积大,也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你搞定没啊

网友:
你有没有思路

网友A:
没有。还在等大神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还在等大神回复

重新植A8试试。很多虚焊的。

网友:
手机不懂啊,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上次论坛上有人说指南针和指纹容易引起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论坛上有人说指南针和指纹容易引起发热

但是指南针和指纹正常

网友C:
CPU发烫正常啊    是不是测温的热敏电阻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发烫正常啊    是不是测温的热敏电阻有问题啊

但是图1明显提示温度异常,还没多久

网友D:
这个就不太好查了   在温度最高的时候 再看看有没有功能异常的

网友:
热敏电阻损坏是开机就显示温度过高吧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NTC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不太好查了   在温度最高的时候 再看看有没有功能异常的

恩,功能都正常,实在无从下手。

网友:
重新值一下,cpu试一下吧

网友:
要不要再从无线或周边入手看看呢

网友:
查一下U2看看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挺难搞的吧,搞定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挺难搞的吧,搞定了没啊?

还没。被客户催死了

网友:
这个不好搞啊

网友:
CPU内部短路,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除了搞CPU没什么好选择。

网友F:
动CPU也是个不小的工程
バ幸福De右岸
一般人是不敢轻易动手机cpu的,分上下层好麻烦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动CPU也是个不小的工程
一般人是不敢轻易动手机cpu的,分上下层好麻烦的

网友:
重值cpu啊,

网友:
给别人搞了,貌似也是说CPU问题,报了风险。然后估计也是说搞不定,哎

网友:
是cpu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
不好搞啊!等高手吧!

网友:
最后没搞定,还给客户了

网友:
电池接口,各项功能看看吧,运行电流是否偏高

网友:
还是头次看到这个问题以前听人说过(才接触手机) 楼主 最后 温度这个问题搞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