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502X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6-10-25):
DELL L502X键盘不能用,是整个键盘不能用,除了键盘不能用其他都正常。订了个新键盘换了还是不能用,怀疑是EC坏,换了EC还是不能用,有谁碰到过吗?

网友:
排查下键盘接口   bios

网友:
BIOS和EC的程序都刷过了,没用

网友:
EC和南桥有个通讯的键盘信号,你可以s查查,EC换了不行,可能南桥有问题
我也见过几台休眠开关引起的键盘用不了,

网友:
先试试外接能不能用

网友:
外接usb键盘能用的一早就试过了。休眠开关怎么找不到,再有休眠和键盘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经过仔细分析觉得还是键盘口的问题,加焊后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Y450不能用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