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发失灵怎么办呀

楼主(2016-10-25):
烧鸡大发失灵 还有什么办法去排查短路

网友:
上管击穿就烧不出来

网友:
那就用目测大法

网友:
一般很小的贴片电容,如果有腐蚀的话,浇不出来,但看得出来

网友:
短路一般都能烧得出来   有些上管完全击穿量到的就是下管阻值  没经验不好判断

网友:
肉眼看  看不出来就一个一个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