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X内存电压低

楼主(2016-10-25):
华硕p8Z77-v LX内存电压低,芯片换过  RT8120H 7 脚有2V的电压  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A:
这个是三代内存,,。。。。

网友:
7脚的电压 应该正常的  查下反馈吧  MOS管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三代内存,,。。。。

7脚是芯片的开启脚位吧

网友:
查反馈  还有 ASUS 这些主板没有跑代码内存电压偏低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