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碰到“牛皮癣”,到手的软妹子没了,大家都来看看教下方法

楼主(2016-10-25):
           维修中碰到“牛皮癣”,估计下至少有10%多。这些问题可能是“小”问题,但难解决(对我们这小白来说),或者花费时间长而放弃,白白浪费了时间和金钱。
     如上次修了一台DELL品牌机,好不容易搞的可以开机触发了,但出现如下面:

结果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是散热器扣生绣了,晕。
      上例可能不典型,再来看图这是MS-B75的主板,

好不容易找到问题接好线,可是每次开机进入系统后1-2分钟都会重启,重启后测一点问题也没有。查来查去只能放弃
     还有更气死人的是修一台联想台式机,很新,I5 配置还可以吧。没图纸修了半天,修到可以开机进系统了,发现鼠标只要有5分钟没动就不能用,换鼠标、IO都解决不了,只能想当然是桥有问题,欲哭无泪
     更典型的是GA-H81主板出现
每次开机都会弹出这样的提示,无论换硬盘还是重装系统还是设虚拟内存都不行,想死的心都有了
      大家帮帮下,说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能开机的  也只能先刷个BIOS看下了

网友A:
最麻烦这种事情了   修了一半都要放弃

网友B:
也亏你这么无聊照这么多这样的东西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亏你这么无聊照这么多这样的东西的照片

不是无聊啊,修不好留下罪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麻烦这种事情了   修了一半都要放弃

对了,白白浪费了时间和金钱。

网友:
恶心的问题  不好搞  上次修一个只要不动它半个小时就关机,动着又一直没事!

网友:
上次还遇到一个DELL

网友C:
上次还遇到一个DELL奇葩,开机报错,用谷歌翻译看看是什么主板散热器什么什么的,后来的没看懂,最后把北桥散热器拿下来涂硅脂再装上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次还遇到一个DELL奇葩,开机报错,用谷歌翻译看看是什么主板散热器什么什么的,后来的没看懂,最后把北桥 ...

一直好?品牌机就是不好搞

网友E:
刷BIOS吧,V星那个可以查查VRM_PWRGD的问题,至于联想的,个人估计还是接口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吧,V星那个可以查查VRM_PWRGD的问题,至于联想的,个人估计还是接口电路的问题

刷过了,V星这个你说的对也有可能是那个信号突然不稳定。
联想我换了接口都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直好?品牌机就是不好搞

反正目前为止没回来,已经好几个月了

网友F:
像这种奇葩的问题经常遇到,客户的要价高可以修,同行的就算啦。

网友:
换板子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还不好意思收钱。。。

网友:
叫看得见的问题急死人

网友:
那个散热器锈了。也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奇葩的问题经常遇到,客户的要价高可以修,同行的就算啦。

常碰到就麻烦了,旧板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这种情况还不好意思收钱。。。

只有器的份

网友:
要是只修好修的机器,可能我们的技术永远也不会提高到一定的高度,但,人追求的有不同,有人只要能快速挣到钱就可以了,有人则一定要弄个明白,以期提高自己的水平,哎,各有所需,不好加以评判!

网友:
奇葩的问题经常遇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目前为止没回来,已经好几个月了

这都是些什么故障啊,,莫名其妙吗,折腾人。表示维修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