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 le 不触发维修 补充故障

楼主(2016-10-25):
  同行送过来的主板  发现论坛并没有此板这故障点  所以特此发下补充  大家可做下参考
  上面写着声卡先坏  然后 我插上电源  摸下声卡  发烫  直接
拆除

开始触发  ,无反应,  按照不触发来维修  首先待机电压3vSB  正常  开关针3.3V正常   rtcVDD  RTCRST 这两个可在跳冒上测试
正常   32.768 时钟  一端0.6 一端 0.3   有压差  可用示波器测试比较准确  如果真不敢肯定直接更换
南桥待机条件基本满足  但是并不是全部满足
接下来我们查下IO发给南桥的待机好信号RSMRST

由3VSB做上拉  85脚  一般只要IO工作满足就不会拉低此电压  但是不代表南桥工作全部满足,这里是IO发出去。
南桥是接收者。  那么走到这一步 基本说明待机差不多正常,
那么现在进行触发过程

这过程中有跳变  但是南桥始终未发SLP3  4出来 看来南桥那边的问题
断电打下SLP3 4的阻值500多  无短路  当然保险起见 可以翘开IO的脚 看看是不是IO
拉低了 来判断是桥那边还是这边, 现在已经可以知道肯定是桥那边
要嘛条件不满足  要嘛桥坏    桥的待机条件 3Vsb供电  RTC电路  全部正常
但是要AMD中 南桥还有个待机条件  1.2VSB待机电压也要满足
那么该怎么找到呢 一般南桥旁边都会有8脚芯片 线性降压得到1.2VSB
当然有点位也可以这么找

要想知道这里的1.2VSB是不是待机就出来  其实很好判断的  插芯片条件
条件只要2 3 4 得到5V供电后  就会输出 7脚进行分压反馈得到相要的电压
那么其中5Vsb待机肯定有的  所以这个1.2V也肯定输出的
这里2 3 4 都有5V供电  无输出  先打下输出对地 无短路  直接更换芯片

用UP77之类的芯片 基本都可以代换的
换完后再测试 已经输出1.2V  那么开始触发

可触发  上U 内存 跑码亮机
没什么技术含量  细心点  不然多少南桥都不够干。补上声卡  维修结束。

网友:
心真细,现在修主板的真心少,。。还是同行的。更少了,我这边同行的主板都没人修了。

网友A:
顺便问下LZ,声卡是坏了吗

网友B:
要是注意不到这边1.2SB待机这边  要修死了一直干桥

网友:
楼主心细 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LZ,声卡是坏了吗

对声卡确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注意不到这边1.2SB待机这边  要修死了一直干桥

维修确实要心细

网友:
只是细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LZ,声卡是坏了吗

就是声卡内部短路损坏

网友C:
AMD的比英特尔的 就多这么一个1.2待机  笔记本上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比英特尔的 就多这么一个1.2待机  笔记本上也有

嗯  如果不知道 就得干桥了

网友D:
个人感觉一开始就走弯路,声卡为什么会发烫短路?它短路拉低了什么电压,这些如果愿意先去看的话 我想很快就能找到故障, 当然楼主也分析得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一开始就走弯路,声卡为什么会发烫短路?它短路拉低了什么电压,这些如果愿意先去看的话 我想很快 ...

声卡与触发没关系  而且声卡内存短路 并不影响3Vsb  所以 不在考虑范围内

网友:
谢谢楼主,看楼主的帖子还是学到了东西

网友E:
想问下,你这板直接用点位图对着修的,还是电图路+点位图修的?

网友:
又学到了一个问题点,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细致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
细致啊,佩服

网友:
AMD南桥还要有1.2VSB  才能触发   长知识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  加分

网友:
AMD 第二个1.2VSB代价 我总是忽略,,哎。AMD搞的少。没经验

网友:
学习了细心点

网友:
南桥待机 1.2V   坏得不多见

网友:
南桥缺1.2V供电?

网友:
是的就是缺1.2伏待机供电

网友F:
前段时间遇到和你这个差不多的,也是声卡坏,不过我那个是IO挂了,换上去好了,叫客户来取,拿回去用了一天又回来了,拿过来再看,5VSB到8V了。开始就是电源坏导致的机器故障,所以建议楼主修到类似现象要看看电源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遇到和你这个差不多的,也是声卡坏,不过我那个是IO挂了,换上去好了,叫客户来取,拿回去用了一天 ...

裸板一张而已

网友:
AMD的南桥是有两个供电的 ,通病

网友:
专业,细心   值得学习

网友:
有时候客户也是只拿一张裸板来,到时候坏了客户可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你这板直接用点位图对着修的,还是电图路+点位图修的?

只有点位图  华硕基本没图纸

网友:
分析细致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