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帮我看看显存定位么?3850的

楼主(2016-10-25):
话说我昨天去了废品场随手拆了一张显卡 一条DDR3,一个E2160。
CPU上机可用,刚好可以用来换下修硬盘的那台子。
内存上机蓝屏,蓝屏好啊,最怕不亮,跑了RST加焊一下就好了。
然后洗了显卡,今天干了来测试。如果不亮机还好点,修修电路还是可以的,可是这上机就是花屏。
还好是3850有的测。不过这软件看了下,不知道怎样定位,于是就。。。。发贴。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33333333 44444444 44555555 55556666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23456789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   ======== ======== ======== ======== ======== ======== ======== ========
   ChA
738    ........ ........ ........ ........ ........ ........ ........ ........
783    ........ ........ ........ ........ ........ ........ ........ ........
828    ........ ........ ........ ........ ........ ........ ........ ........
   ChB
738    ........ ........ ........ ........ ........ ........ ........ ........
783    ........ ........ ........ ........ ........ ........ ........ ........
828    ........ ........ ........ ........ ........ ........ ........ ........
   ChC
738    ........ ........ ........ ........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783    ........ ........ ........ ........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828    ........ ........ ........ ........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D
738    ........ ........ ........ ........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783    ........ ........ ........ ........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828    ........ ........ ........ ........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和D通道报错。。

网友:
没软件所以没用过,先加焊吧!

网友:
不修显卡  不用软件的  帮顶一下

网友:
这串数字看得我头痛——,

网友:
这应该是D1 C1 两颗出问题了吧

网友:
上面4个  CC和D  颗粒出了问题

网友:
这是 ATI 的。。。不是  NVIDIA   这样标没有用

网友:
不会用软件测试显卡,楼主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
看不懂,没修过!

网友:
没用过测试软件,现在修卡基本就修修供电做下BGA  显存有问题的如果高一些的卡换一下 一般都不换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A:
请楼主分享下这软件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分享下这软件怎么玩?

文件有点大上传不了,不过在坛子里有的下载,你去找ati3800测试工具 就有了。
把文件放在一个写了DOS引导的U盘里就可以。
然后开机选U盘启动。
cd \mt 回车进到文件夹里,运行memfa.bat 等他跑完把U盘拿下来,打开里面的LOG文件就有结果。
现在只有3800 4800的。基本就是老卡,玩玩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