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阻标注是0R0,这个是多少欧姆的

楼主(2016-10-25):
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就是0欧电阻了

网友:
不管有多少钱零,都还是零。一千个0也还是0

网友A:
直接用跳线就行,,。。

网友B:
直接拉根线过去是下撒  0r0 就相当于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跳线就行,,。。

不能直接用跳线的

网友C:
这是什么电源上的,楼主可以上个全图,来分析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如果是你说的0R0,就是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就是0欧姆的。。、、

网友:
0R0 就是 0   找个外观一样大小的换上   非常不建议直接短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电源上的,楼主可以上个全图,来分析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如果是你说的0R0,就是0欧姆的电阻。

好的,我上图片

网友:
烧得还真多……。换个二手的算了。

网友:
就是0欧的电阻.........

网友:
R 在中间应该是.的意思。3R3就是3.3欧,0R0=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上图片

待机供电这里,待机芯片是啥型号啊,看看能找到图纸吗?

网友E:
有必要这么下劲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供电这里,待机芯片是啥型号啊,看看能找到图纸吗?

待机控制芯片XY61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拉根线过去是下撒  0r0 就相当于导线

0欧电阻 相当于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必要这么下劲修吗

东西 都有修的价值

网友:
0R0就是0.0欧姆的意思

网友:
直连就可以了,0的

网友:
就是0 欧姆的保险电阻。

网友:
这么黑看不清楚

网友:
晕,这年头还修电源,主板都懒得修了

网友:
虽然 看不懂,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没下载分了,偷一点下载分

网友:
就跟保险一样

网友:
0啊相当保险

网友:
一切都等于0,0欧电阻,烧成这样,我想还有其他零件坏的吧

网友:
就是个零欧电阻。

网友:
是0欧的电阻

网友:
0  O的电阻。。。。

网友:
直接连接也可以啊

网友:
图一左边两个电阻也挂了

网友:
0欧姆实际是还是有电阻存在的,但一般很小,只有0.0几欧姆。有时也做电流取样用。

网友:
这个就是保险丝的性质 无所谓的 对于维修来说

网友:
对对以地对以

网友:
不知道啊6666666

网友:
不赞成直连,不然其他地方还有问题,会烧的更惨,,,

网友:
直接用细线飞线吧

网友(2016-11-25):
0偶  肯定

网友:
这个是限流电阻,最好是原阻值代换,待机电路要查清楚,电阻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