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55A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6-10-25):
昨天的贴子大神们又是加分又是推荐,让小弟受宠若惊!今天继续发映泰主板不复位的维修!觉得有用再加点分,小弟不胜感激!
映泰TA55A主板,上的FM1 x631 cpu。故障是通电后检测卡复位灯常亮,测得各项供电都正常。

开搞,直奔CPUPG信号去,cpu供电芯片是L6717A,论坛上下了个L6717的应用图,参考着用吧

35脚CPU_PWRGOOD可以测得2.5V电压,1脚PWROK测得0.13V,测对地阻值460多的样子(参考论坛分享的帖子得知此信号应为3V)再次开始了苦逼的跑线之旅!(此处省略脏话数万字。。。)
最后锁定了一个三极管(设为Q1),在cpu和桥之间的位置,正好被散热风扇的底座挡住。

PWM_PWROK到Q1的C级,另有一路直接进了CPU座子下边,找个CPU换上故障依旧!排除了被拉低的可能!摘下三极管量来量去都正常,装回去再测Q1的B级测得0.88V电压,达到了导通条件,那就懒得管他从哪来的了!测Q1的E极有0.12V电压!再次开跑,绕来绕去发现直接进桥了!之前测过桥供电正常,那就直接干他!上BGA,几分钟之后上电!一路欢快跑码,正常亮机!此时测Q1的E极有3.3V电压,C极电压2.9V。做上系统,烤机一下午一切正常,此板修复!

PS:这个板没啥技术含量,经验老道的大神们估计都不会费时费力的跑线,测得上面的数据就直接干桥了!小弟才疏学浅,也没正儿八经学过时序啥的,摸着石头过河,还望各位同道多多帮助!感谢大家!!

网友A:
编辑帖子的时候发现图片标识的不对就删了重新传了一张,为啥删掉的图片又在最下边出现了呢????昨天的帖子也发现这个问题了!BUG???

网友B:
到站务板块发帖问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站务板块发帖问下吧

好的,谢谢!话说,你发那么多帖子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C:
PWM_PWROK电压不是由上拉电阻提供吗?然后Q1正常导通电压由C流进E再进入桥吗?请教

网友:
台板要是有图纸都好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编辑帖子的时候发现图片标识的不对就删了重新传了一张,为啥删掉的图片又在最下边出现了呢????昨天的帖 ...

发帖的时候 看下附件 在附件里面删除 那个不用的图片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窜电故障 还有的要开机不复位 点一下复位针才正常亮机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帖的时候 看下附件 在附件里面删除 那个不用的图片就好了

好的,谢谢,下次我会注意的。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_PWROK电压不是由上拉电阻提供吗?然后Q1正常导通电压由C流进E再进入桥吗?请教

你说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整个跑线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而且,当我摘掉Q1之后也是低电平。

网友:
PWRGD进桥告诉桥 电源好信号

网友:
内存供电产生以后 导通 CQ3 ,只要  APU_VDDIO_PG  高电平,PWM_PWROK 就有 3.3V ,L6717A 的第一脚应该是信号输入。

网友:
至于 FCH 为什么不发出 APU_VDDIO_PG ,希望有版主或者大神指点

网友:
APU_VDDIO_PG 就是 CPU_PG_SB,是AMD平台南桥或FCH 得到 SB_PWROK,发出 CPU_PG_SB转换成 PWM_PWROK去开启L6717 的 SVID 模式。徐总的GA-785分析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  SB_PWRGD 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