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24D390HL

楼主(2016-10-25):
大神们,这款显示怎么拆。不会上传图片,这里有个淘宝地址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M2cHHs&id=536051574185&ns=1&abbucket=3。请看看,谢谢

网友A:
看看支架里面有没有螺丝,一般就在这个后面

网友:
都是要把底座先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支架里面有没有螺丝,一般就在这个后面

支架拆掉了

网友:
支架拆掉了,就可以直接拆机了

网友B:
支架拆掉就好拆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架拆掉就好拆了呀

这步我已经拆了,我要拆外壳,修板子

网友C:
外壳没螺丝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卡扣,翘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壳没螺丝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卡扣,翘就行了

我卡在这步,不知道怎么撬开

网友:
只要没有螺丝就直接撬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卡在这步,不知道怎么撬开

请问,你是专业维修的吗?如果不是的话,就送修吧,一台显示器修下来没多少费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专业维修的吗?如果不是的话,就送修吧,一台显示器修下来没多少费用的

我是学徒,我在学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学徒,我在学修.

没师傅教你吗?

网友:
支架撤了,还打不开就只有从显示器框的四周用平的硬东西慢慢撬开了,大部分都是卡扣卡起的

网友:
拆个外壳用卡片,稍微暴力一点。

网友:
谢谢各位!我已拆开。四周都有卡扣,从边上往里面用力撬,注意是尽量水平方向撬,垂直方向会弄坏卡扣,我就弄坏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