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屏幕不亮,外接正常

楼主(2016-10-25):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联想的笔记本电脑。型号是G460。开机看电流跑的很正常。就是不亮。外接了一下,可以点亮。我就告诉同行说,主板坏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就拆开看了看。先换个屏看看吧。换了屏,还是一样的问题。我就测量了一下屏线,屏线也没有问题。换了还是一样的。我想了想,是不是供电出了问题了?我测量了屏供电。屏上有两种供电。一个3.3伏。一个是20伏。这个3.3伏没有。20伏,应该是给led灯条供电的。我就飞了一根线,有了供电后,一开机,屏幕有轻微的闪动。即使屏幕有了这个3.3伏后,还是不亮。难道是显卡坏了吗?我在图纸上,看了看,在屏接口处,有一个电感L2,没有电压。lvdsvdd没有电压。强制加一个电压,还是不对。难道是三极管坏了,高低高电压,换了附近的两个管子,还是不对。求助师傅,这是哪里的问题了?显卡是n卡的。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
这个按照你说的,显卡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一下显卡··不行就加焊一下··

网友:
用风枪加热显卡试试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风枪吹一下啊 大兄弟 实习生吗?

网友A:
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显卡可能性最大

网友B:
你这样修机太危险了 你一步步把电压修出来啊 你飞什么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把供电修出来

供电出来,也不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修机太危险了 你一步步把电压修出来啊 你飞什么线?

电压修出来了。还是不行哦。我看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出来,也不亮哦。

你这是强拉出来的,我之前强拉可以用几天

网友:
下家成本会变高,,楼主,强飞电压是不行的,弄大了,都没钱赚!

网友:
搞不好显卡挂了

网友:
先把逻辑板上的电压都弄出来再说!

网友:
供电不对无修理供电

网友:
5V???这个机你修好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