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7750海外版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6-10-25):
显卡触发后查到PLL电压1.8V大概10秒后掉到1.3V,手头没有同型号的RT9018B,问下有没有代换的?

网友:
宝上买个也不是很麻烦   的

网友A:
RT9018=APL5920=UP7706   还有好多可以代换  就料板上 脚位相同的芯片太多了

网友:
掉到1.3v不正常么?2d模式多少伏哇~

网友:
显卡搞定了,查了资料换的UP7701后正常

网友:
看来还是 无修不止经验丰富

网友:
供电不足啊,供电好修。我在修一个七彩虹的,不显,准备刷资料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9018=APL5920=UP7706   还有好多可以代换  就料板上 脚位相同的芯片太多了

给力的回复,多谢!

网友:
可以找代换的哦

网友:
显卡没修道过。。。。

网友:

上个蓝宝石7750显卡的BIOS吧

网友:
显卡基本上不碰,料板太少了

网友B:
我现在有个黑钻板的不显示楼主能把图纸资料给我一份吗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个黑钻板的不显示楼主能把图纸资料给我一份吗我看看

这个版本的没有图纸,只有技嘉的HD7750图纸

网友:
查下0.8的分压电阻有问题没。以前修个hd6950就是电阻坏了导致1.8偏低。不行可以用1117改。如果有固定输出1.8的1117就更方便了

网友:
查到就好,烦就烦遇到核心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1.8v和1.0的小供电也有,就不亮的amd卡,遇到两张了

网友:
9018a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