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主板N68一S3 U CC BI0S问题

楼主(2016-10-25):
把图中帖有小纸印有N68一s3  Ucc  pI·5O一15A(w25x40)BI0S读出后,想写一个做备用,但没找到w25X40,找个碟机用的25T80写入读出文件后装机不成功,大家探讨是那有问题

网友:
4兆的 用8兆的芯片装 肯定不能用 好像前面加4兆空的

网友:
有同样大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
25X80  代换  25X40 一般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

嗯嗯,欢迎欢迎,常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