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无CPU供电,飞线一出,此板修复!

楼主(2016-10-25):
前面的维修步骤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2545-1-1.html!跟这个师傅的一样!问题也是ATX_PWR_OK 导致的!就是ATX_PWR_OK 的上拉电压出问题了!我也不知道这电压叫什么!因为铜片被腐蚀掉了,导致上拉电压没有了!开始没注意这个被腐蚀的地方!跑线跑出来的!飞线过去就修复了!随便问下老师傅:怎样才能让绿油快速干硬!

补充内容 (2016-10-26 14:32):
这个主板是V星的H61M-B33

网友:
此外线照射。。。。、、

网友:
发帖要把主板型号说出来,不然都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板子

网友:
UV灯照射吧    加热烤它

网友:
修得比较多的是  R788 上拉供电短线

网友:
找个紫外线验钞的,小手电筒一样的那种,淘宝应该9.9包邮差不多了

网友:
是V星的H61M-(B33)

网友:
犀利,我觉得焊接好难

网友:
ATX_PWROK断线会导致SIO不发出PWROK_PCH

网友:
单看板色还以为是华硕呢  V星喜欢用红色

网友:
用紫外线灯试试

网友:
或者直接放阳光下面晒

网友:
只要有紫外线就行了

网友:
V星MS-7549 VER:1.4触发不开机求

网友:
UV灯照射

网友:
笔记本维修  难啊难

网友:
V星的板子我发现断线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