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68a-d3h-b3 图纸首发BIOS及跑c1循环重启维修

楼主(2016-10-25):
技嘉ga-z68a-d3h-b3 rev1.0版号

客户拿来诊断卡跑c1循环掉电重启,技嘉BIOS爱坏,从BIOS换到主BIOS位置现象一样。开始测内存电压1.5v。vtt0.75.跟3.3都正常,测试卡打阻值正常。开始测主板电压,发现cpu正常,缺桥供电,找图纸发现有cpu供电芯片控制,加焊了一下,开机两次正常,再开故障还原,果断换到芯片,测试两天正常,故障解决,顺便把图纸BIOS上传供大家参考。

GA-Z68A-D3H-B3_R10 BIOS.rar

网友:
这个板子是属于6系列中较贵的了

网友:
AMD的供电 CPU先于桥出供电

网友(2017-01-10):
请问一下楼主  桥供电mos管的编号是多少

网友A:
图纸密码是多少?怎么打开没有内容的呢??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密码是多少?怎么打开没有内容的呢??

技嘉主板图纸密码一般是rmadept,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