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2303 hxa版不能進指令f3 t>

楼主(2016-10-25):
我有小板pl2303版
使用stc,语心F3 5.5,MST-F3 希捷专修
都不出指令
硬盤有短接圖但是不會用
高手知道短接方法嗎
還有要用者樣短接
要接地嗎
要加電嗎
小板有測試工具都ok過關
驅動2005+2009+2011都可以安裝
小板測試是pl2303 hxa =二代版
不出f3 t級是什麼問題google找不到答案
求教高手

网友:
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盘,有一种是COM锁掉

网友:
没有一定的基础,不建议你修盘,否则是越修越坏!

网友:
希捷11+12代160g  320g

网友:
小板會有應響嗎
像是CP2102或是ch304小板

网友:
com 口选对了吗

网友:
對的OK
對的OK
對的OK

网友:
我开始也遇到你的问题,你重复选一下那个速率就可以了,或者试试Ctrl+Z键

网友:
我现在换了个USBTLL   cp2102芯片的  都能进入界面  就是不能备份11代以上的ROM  其他大多操作都有反应

网友:
我把线改长了60CM
这样会好吗

网友:
我想换个USBTLL   cp2102芯片
淘宝我要跟谁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