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雅图AT-S58投影仪通电没反应

楼主(2016-10-25):
通电后,指标灯不亮,按键也没反应,患上个灯泡测试,像一般测试一样灯泡亮一下就灭,过了一秒钟这样灯泡就一闪一闪的亮,这是主电源问题吗?该如何检修呢?

网友A:
指示灯都没有指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都没有指示吗

指示灯,按键都没反应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按键都没反应哦

那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没修过投影仪 不过这种你应该用万用表量一下供电点的电压

网友:
最后也上个图啊

网友:
现在把主电源拆下来通电测试,灯泡也是一样闪,图上主电源输出端标的是+380V ,万用表实测只有300V正常吗?

网友:
标的是380,测量有300

网友:
投影仪楼主也修,什么设备都有电源板这些,主要还是要高清楚他的工作原理或有图纸就好测试了

网友:
二极管击穿了,换了就好了~哈哈哈!

网友:
这种机器坏这个二极管可能是通病,之前我也修过一次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