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键盘坏导致不进系统不进PE

楼主(2016-10-25):
     今天有个客户拿了个返修本子,戴尔N5010,原本以为是主板又坏了,上电发现正常亮机,但是不进系统,一进系统就只有背光,什么都没有了。心想这不是系统问题么,做个系统就行了,插上优盘,发现进PE也是只有背光,没有任何提示。  。。。。
    这是什么鬼?!难道桥挂了?!上论坛一看,各种换板的回复。。。。不会吧。。。换板。。。
    拆机换硬盘,只上一根内存测试都不行,偶然一次换内存没插键盘,发现竟然好了。。。。。还以为是内存不良,果断上新内存装机测试,结果又不进系统不进PE了。。。。。。擦!再拆机再换才发现只要不装笔记本的键盘就能正常进系统进PE!
   擦!这是什么玩意!我只见过戴尔笔记本键盘坏会导致不开机的,还没碰到过会导致开机不进系统的。。。。。。
   心好烦,反复拆装了两三个小时才折腾完。。。。擦。。分享出来让没碰到过的新手少走弯路,千万别换了主板才发现,是键盘坏导致的。。。那就真的惨了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这样,键盘也要坏的恰到好处,才可能会是这种现象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宏基的也是键盘坏了导致拆装几个小时,郁闷啊

网友:
键盘坏可能会导致各种故障

网友:
是的  戴尔的 键盘问题 也会导致 掉电
、擦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还真遇到过 开机会滴滴报警的

网友:
嗯,键盘这种外接设备有时确实会忽略,以后多加注意!

网友:
哈哈,我都是先把外设拆完

网友B:
可能是中断方面的原因

网友:
好经验,我以前都没遇到过这种现像,学习了。加分支持!

网友:
这键盘坏得挺有技术成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还真遇到过 开机会滴滴报警的

这个不会滴滴报警,就是没任何显示,所以给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中断方面的原因

中断?什么信号?虽然都是实地的,这个信号我却忘了

网友:
键盘坏,会引起开不了机,开机卡LOGO,开机后有背光无图像(有点像显卡的感觉),做不进去系统等等,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我还碰到过一次  键盘坏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
遇到过键盘坏不显示 不开机的

网友:
DELL 键盘换引起不开 ,开机掉电,开机不进系统的我都遇到过! DELL 的主板对键盘这一块怎么老是出现预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没遇到过,有学到新技术了谢谢。

网友:
这问题不好搞的

网友:
键盘导致的故障
学习了

网友:
戴尔键盘引起的问题还真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