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专业人士修“船”的尴尬经历-K650D 通病

楼主(2016-10-26):
还没发过贴,但为了修好笔记本,从论坛得到了不少帮助。所以平时不喜欢动“笔”的我总觉得欠论坛点啥。把我的维修经历写出来,给大家增加点自信吧。我这相当业余的水平都能修好,你们更行的。
先说我的本,外壳是ASUS的,叫什么外星人,当时就想买个大一点的屏,平时编程啥的方便一点多开几个窗口——好百度呀,就在马云家买了这个17寸的本本。结果:主板和神舟K650D一样,蓝天的什么通板,W650SC。无意中又上了船……。
说远了,先说说维修过程。
发病症状:喇叭约每4秒报警一次,右上侧数字锁定、大写锁定、还有一个指示灯做啥的还没注意。三个灯一起闪,风扇狂转,大约两分钟的样子强行断电。
通过度娘,发现这个问题在这个板上很常见,叫做独显供电不正常。想到我当初装黑苹果时,为了屏蔽独显,通过SSDT关过独显的电。但独显没电后一会儿就报警,关机了。现象基本是一样的。
另外,出问题的时候,就算没有进系统,只呆在CMOS里。问题也一样出现的。当时想拿去找专业的地方修,但看了很多专业的维修也在论坛里发贴问维修的方法。另外耽误的时间会比较长,初来深圳,人生地不熟地…………。于是大胆地决定自己干!
现象一样,但原因却有多种。常见的解决办法是刷BIOS,修南桥,修独显供电,还有修独显…………
原本我就修改过这个本的BIOS(小打小闹地打开一些平时不显示的选项——为了当初屏蔽独显),所以第一步就是刷了原厂的EC和BIOS。http://repo.palkeo.com/clevo-mirror/W6xxSC/
结果没有用。又在马云家买了图纸,网上百度了拆机的教程。拆的过程我就不写了,自己搜索去。但我走了一些弯路,说一下容易犯错的地方——其实维修手册里写得很清楚,只是因为是英文的,当时没有仔细看。主要就是连接到主板上的一些排线,插拨的时候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我没有拆键盘就把上下壳拆了,从拆开的缝里去拨排线。拨之前还在想,拨是容易,怎么插呀?正确的方法是取掉键盘,键盘有两根排线(一个是按键,一个是背光灯)很容易取。取掉键盘后,从键盘下面的地方就很容易插拨这些线了。
网上说独显的供电应该是0.9伏,可我哪里知道什么地方是给独显供电的呀?后来在图纸的42页,看到一个NVVDD的电源。猜到应该就是它了。论坛里一位师兄发过一个帖子,这个独显的电源是由PQ34,PQ35,PQ36,PQ37得到的。最后由PC123、PC109、PC132....等去波。就在风扇附近。
量了一下我的独显电压:0.9伏。我懵逼了。难道独显坏了,南桥有问题?
因为我当时系统是才装的WIN8 64位,还没有装驱动。听说独显电源有问题在设备管理器里是看不到950M的独显的。我的明明能看到。
于是走了另一条路,风扇狂转可能和温度有关,检查温度!进系统后很快地安装好AIDA64,打开软件的计算机/传感器看各项温度。相当正常呀。
系统开始报警就得准备关机了,不然一会儿强行断电,多来几次系统可能就启动不了。于是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后安装全部的驱动,用的WanDrv6基本能在强行关电前安装好驱动。安装好驱动后,有几次,系统都已经报警了,但过一会儿又不报警,正常使用,但管不了多久。还是用AIDA64查看温度…………
突然,软件的界面闪动了一下,在电压那里:原来只有CPU核心和电池两项的,多了一项(多的啥我就不写了,我现在电脑修好了,平时不使用独显,这一项不会显示出来,但这个就是独显的电压),一会儿就没有了,一会儿可能还会有---为了发贴我又打开了独显让他显示出来啦!

看了一下我打开的软件,基本没有哪个会打开关闭独显呀。修机器用了两三天,后来的时间里。我发现在系统安装好两个显卡的驱动后,普通的操作,机器不会出问题。如果不进入WINDOWS系统,呆在CMOS里一定会出问题。当然太长时间没有进入WINDOWS一样会出问题。当时为了完成工作,想先用着电脑,有空了再弄,于是安装SOLIDWORKS。正在安装软件的过程中就报警了,并且强关电了,再启动就是硬盘检查……。没及时地进入WINDOWS系统。报警,关…………无限循环啦。
还好磁盘修复功能可以跳过…………
通过上面的现象我分析:安装好驱动后,电脑平时不会使用独显,也就不会给独显供电,所以系统不会报警关机。我安装的软件软件可能会测试我的系统性能,检测有没有独显啥的,于是就启动了独显,也启动了独显供电。没有进入WINDOWS前,独显会供电。
再次把电脑拆掉,只留一个光主板。安装上散热器和风扇,接上一个喇叭和显示屏………………。我要验证上面的推测。
结果,上面推测完全正确。我的问题一定出在独显上,和温度没有关系。
BUT,我这个独显明明有电呀,还是0.9伏的正常电压。修独显啥的我是没想过的。继续懵逼…………。
论坛里那个师兄说换了4个供电管就好了,要不我也试试呗。要上班啦,回家后再更新……。

补充内容 (2016-10-26 14:17):
13楼有更新。抽空写的,大家将就看看吧。

网友:
居然真有这种东西,静待楼主跟新。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不错,值得新人学习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看了此贴后,我对楼主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啊。

网友:
程序员修电脑,厉害

网友:
没看清问题

网友:
这行夸的远啊

网友A:
然后呢?后来修好没?

网友:
再次在马家买了MDV1525URH,MOS管,预防性的一起买了UP1642P电源管理芯片,到货后“轻车熟路“”地拿起热风……。温度设定350度对着最边上的一个开始吹(从来没有修过主板级别的板子,先找了几块电路板练习了一下)。吹了一分钟,这QFN封装的MOS管一点离开的意思都没有,主板散热性能也太好了吧。以前玩热风枪的时候,把电路板烫翘壳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我非常怕把主板弄坏了。看到旁边有一个小电容,就拿小电容试枪。可还是吹不下来。温度400又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看来咱还是太业余了呀,继续百度热风枪的使用方法。同事进来时我真担心被他看到我百度这么低级的东西。
最后给热风枪安装了一个小一点的嘴,再增加了一点温度,终于下来了一个,不对应该是半个MOS管。MOS被我弄成了两半,底部还在主板上。我怕是屋里的空调影响了热风枪的使用,干脆把空调也关了。这个时候我是相当郁闷的。中午吃饭的休息时间我又在马家搜索了一个这个主板(我是想放弃了,妹的零件都拆不下来还修个屁呀)。还真有卖的,280左右。交易的方式是我先把主板寄给人家,人家看可不可以。可以了交钱人家发个说是99成新的过来。我说我等着用,大家都在深圳且离得不是很远,我带板子过去呗。人家不同意。那我先花1500买一块,再把板子寄过去,他通过了退我1220呗。也不行。说这样板子就只能当300块钱…………。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猫腻,并且还把这句话发给了人家。然后人家再也不理我了。
又问了一下另一家,基本都是一样的。
总觉得寄板子过去这事不太对劲,反正我直接买一块也是可以报销的。大不了我直接买一块。
吃完饭回到办公室,这次我想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又拿起了热风枪。妹的,这次竟然相当的顺利就吹下来了。马上把4个一起换了。直接短碰开关排线座那里的1和5脚开机,但是这次电脑没有任何反应了。平时接上电源,电源指示灯是要亮的。再量一下电源适配器,输出保护了。我的零件应该没有焊好,短路了。不然这4个MOS管不安装电脑也是可以开机的。
最后把MOS管重新安装了一次,又能开机了。但原来的问题依旧。
于是想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但在换的过程中又出了问题。拿到的芯片脚上感觉氧化有点严重,怕安装的时候不粘锡,于是用铬铁给加了点锡,又用吸锡器把锡吸掉,但是吸完了才发现有两个焊点不见了(应该是吸的时候电铬铁的尖划坏了)。
只好又把原来的安装回去,然后检查周边电路。

芯片是UP1642P,网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资料。自己分析的结果是:
21脚PVCC是电源脚,通过PR62(2.2欧)接到5伏。3脚是使能脚,需要开独显的时候收到3.3伏信号(量出来的),然后管理芯片开始输出独显的0.9伏。
开机的时候我量了一下有使能信号,供电也是0.9伏,进入WINDOWS后使能信号和0.9供电就没有了(没有使用独显,这是正常的)。重新开机,开机过程中量了一下21脚也就是PVCC脚:2.6伏。因为没有资料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脚应该是多少电压,但我觉得都接到5伏的电源上了,不应该是2.6V吧。应该接近5伏才对。
于是我又把PR62换了,这东西很小,好像叫0402封装。只找到一个17欧的将就用上。再量PVCC脚4.8伏(我感觉我应该是找到问题了)。
后来,后来机器就修好了呗。
总结一下,问题就出在PR62上。电阻变值了,没让电源管理芯片吃饱。电源的输出可能不稳定,另外也可能没有从16脚输出PGOOD信号。CPU就认为独显部分出了问题,就报警关机了。
最后带上图纸。

网友:
浪费我五分钟时间

网友:
走的路很远  绕了很多路,。,,总算修好就行,

网友:
做软件的来抢我们修硬件的活

网友:
这个通病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程序员修电脑厉害了!!!!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

网友:
程序猿V5啊,都来修硬件了

网友:
逗你们玩儿呢

网友:
楼主厉害啊,业余的就修这么精,可以修电脑了

网友B:
长篇小说啊楼主

网友:
一同学习 进步

网友:
这也能修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楼主                有心了          能拆你 也入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后来修好没?

修好了才
有电脑发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篇小说啊楼主

我这是反面教材。走了弯路,确实不专业。

网友:
居然没有把显卡搞坏

网友:
说实话,自己有那时间去摸索那么久还不如找个维修的修一下来的快?毕竟自己以后又不是打算做这行

网友:
工具还挺齐全的

网友:
本来我是不想加分的。不过写的确实很好,楼主的精神也值得学习,

网友:
专业修电脑的都要回家种地了

网友:
你写的小说我看完了,修得很不错,给你加分,最后来一句完蛋了,程序员也修硬件了,咱们快没活路了。。。我们也去学编程吧,搞搞BIOS也不错

网友(2019-10-09):
虽然修了很多,便还是没修到点上吧。应还那个MAC数据出问题。

网友:
卧槽 这个 我在修一个掉电的 感觉要亮机了 就掉电了 桥EC 都换了 都不是

网友(2019-12-15):
你这样做让我们做维修的怎么活
,还是鼓励下楼主的维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