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故障

楼主(2016-10-26):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H61M-lx3主板故障开机不跑码00,测量电压发现1.8VSFR为3.1V,明显高了,怀疑GS324坏用LM324换之,故障依旧,再换1.8V场管还是不行,发现GS324 8脚与9脚串了个电容,不知道什么作用,直接拆了,发现能跑码了,但不久又死机了,再测1.8SFR又变3.1V,请大神们帮分析一下!!

网友:
基准分压电阻有问题

网友:
基准电压变了,,,

网友:
比较器输出电压不正常的先查正向输入端的电压。

网友:
这是我网上截的图,5脚为输入正电压,华硕主板采用的是3VSB经电阻转换而来的,到5脚也是3V是不是不对

网友:
已经修好,可能是分压+3VSB的电阻虚焊了,一个10K,一个11K,重新焊了一次搞定

网友A:
正向输入多少 输出就多少  输入3v肯定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向输入多少 输出就多少  输入3v肯定不对

是的,3V高了,输出也变3V了,可有是分压电阻虚焊了,已经修好,谢谢版主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