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本本进水腐蚀+短路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6-10-26):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戴尔的本本,壳上没有型号,写型号的贴纸也撕掉了,所以不知道什么型号
板号:LA-9104p,板载u,单桥,集显
下面进入正题吧

拿到首先上可调电源0000,再拆下电池,还是0000,把电源转接头转了一下还是0000,再换个转接头,还是0000
总是有点侥幸心理,不过失望了,拆机吧
拆下祼板上电,还是0000
插电一会发碰到电源线,有点热,仔细摸一下,还真是发热了。量了下主板上电源接口红色线,只有16v多,还以为是线坏了。但是这个线应该很少坏吧
后来看到电源接口旁很大一块都发霉了,是充电芯片这里

图片是修好之后拍的了
看到充电芯片这里这个情况,再结合0000,理所当然觉得就是这里的问题了,就把目光都放在了这里,而没有仔细看一下板的其他地方,以至于后面走了点弯路。下一步当然是处理这一块了。
先用汽油清洗一下,充电芯片88731,15脚腐蚀没有,焊盘也没了,充电电流反馈的两个脚相连的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腐蚀没了,焊盘也都没有了
先把充电芯片给吹了下来,然后把整个腐蚀的这一片都涂上焊油,用风枪吹熔一下。吹过后还有锡的就亮了,没有锡了的就再用烙铁补焊一下。然后就是飞线了

没有找到此板对应的图纸,但找到一个其他图中有用到88731的,看15脚和16脚是连在一起的,再看一下板,也是如此,就直接堆锡把15和16脚连了起来
再看掉的几个件
坑爹的,图片传了三张就传不上来了,掉的那三个件就是17脚和18脚所连的充电电流反馈的两个10欧电阻和一个电容。我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外观大小一样的贴片电容,两个2.2欧的电阻,刮开线路,飞线装好
再插电直接5A。我的是乖乖,难首是没有焊好吗,又仔细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啊,
可调设置2v直接插电,有大电流,看来隔离管烧了哦
摸了下第一个隔离管发热,量了下第一个隔离管正反都400多,第二个隔离管直接出穿了,直接换掉
隔离管击穿了,公共点肯定还有短路的,测了下对地值,000,继续用2v烧机。摸到一个电容发烫,直接用烙铁加锡干掉,再测公共点不短路了
上电测了下公共点,有19v了,量了下所有电感都没 有电,什么情况啊
刚才处理了充电芯片那块,难道没弄好?再测下公共点,没电了,量一下隔离管g级s级d级都19v,没导通啊,再量一下,G级8v多,公共点也19v了,再多测几次还是一样,有19v了。公共点正常了,那先不去管充电芯片那块了,可是测了所有电感,还是全部都没电
怎么这么多问题,老板就坐我旁边的,听我这么说,他把主板拿过去看了一下,说待机芯片都烧了,哪里会出3/5v。我接过来仔细看了下,还真是的,芯片有一个脚焊盘都烧没了,那个引脚相连的线都烧了,芯片是EM=的,烧掉的是16脚,应该是主供电,后来直接用漆包线飞线到上管d级供电的地方,
飞好线再把芯片换掉,3/5v出来了。可是还是不触发,想起刚才直接干掉的电容,难道不穿不行吗,然后把了一个样大小的贴片电容装上,还是一个鸟样
这时摸到5v电感有些发热,但测3/5v又都正常,想不通是什么情况。难道是主供电用细的漆包线飞线不行吗,线太细电流小了?问了老板和金哥都说可以用漆包线飞19供电的。可我还是感觉不对,就把刚才飞的线弄掉,掉了条粗的线。换好后,5V电感不热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但确实换了粗线后电感不热了。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触发,但马上掉电,有时电流上到0.0几,有时到0.1几,偶尔还能上到0.6左右,坚持四五秒钟掉电。那就继续不停的触发,当再次上升到0.6左右的时候,测所有电感,只有3/5v和1.05发,其他电感都没电。掉电后摸了下主板,声卡那块有点热。于是继续不停触发 ,当电流再次上去的时候,摸声卡,差点烫了个泡。毫无疑问,声卡也烧了。用声卡取掉后,不掉电了,可是 也不跑码,电流直接直接到0.2左右,再上升到0.6左右。看这情况像是U都没过。这时我测了所有电感,只有一个集显供电没出来,其他电感电压都有了。 老板叫我刷个bios,我刷过还是一样
又叫我测一下内存的波,这情况,好像u都没有过,内存能有波吗?不过既然老板说了,我就测一下吧。这一测,还真有波哦,有一次波,但没有第二次波。这电源跳变不按常理来哦,换条内试试。电流跑得远一点了,但好像还是没有跑到显示的地步,这时的电流情况是,0.2到0.6到0.48到0.52到0.39,然后就不动了,而且要按很多次电流才上得来,很多次都是电流上一点点又掉了。
电流有跑码的时候我用USB键盘试了下切换大小写,不亮,后来测了下集显供电,已经出来了。这个鸟机,电流跳变都不按常理来的,说不定大小写切换这里也不 样哦,拿屏试一下吧,这一试居然点亮了。
只是总是要触发很多次电流才能上去,老板说可能是bios问题,先不用管。
这时我发现待机电流在变动,为0.005时可以触发,但总要触发 很多次才能上得去,待机电流0.007时,触发没反应。这里测了下3/5v没有,公共点没有,量第一个隔离管又是三个级都19V。看来还是充电芯片那块不稳定啊。
又重新查充电芯片那里。dcin19V正常,Acin2.6v,之前正常的时候测过,好像是3.3v多,按图上的分压来算是3.5v。量那两个分压电阻,接地那个标49.9k,实 测也差不多,另外那个标221k。实 测300多k,有时还在变动到400多k.看来这个电阻有问题哦。
从料板上找了个100k的换上,待机0.005,每次都能触发了。
再找个声卡芯片装上去,至此维修结束。把客户的内存在裤子上刮几下,插上去,居然也是好的

不知不觉一点多了,好辛苦,各位加分吧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看见这么多修板真不容易,发帖跟不容易,必须加分

网友:
看你修得有点曲折哦

网友:
LZ技术不错   分已加

网友:
发帖辛苦,最少写了成个小时以上。加分

网友A:
修好不容易 坏了这么多。

网友:
楼主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思路清晰、、、已加分

网友:
写的太多了 不过挺详细

网友:
这长篇论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不容易 坏了这么多。

这是我修到的坏的地方最多的本本了

网友B:
板载U的本子电流就是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载U的本子电流就是很小的

板载u,集显的电流很小,要是独显的话会高一点

网友:
楼主牛逼,技术好,文采棒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耐心,更要细心

网友:
今天又修一个进水的机子,故障也好多,还好有图纸。先是发霉腐蚀掉的零件换了五六个,然后无3、5,是线性开关的分压电阻腐蚀,弄好后发现在线性5V时短时不短,烧 又烧不出来,只能一一排除,后来发现一个比较器旁的一个接地的电阻腐蚀得只有一半了,换好后还是不出3、5v,把3、5V开关的6脚管子拆了后3、5v有了,按开关不触发,看EC那片也有发霉的迹像,清洗后还是不触发,用烙铁加焊EC后触发了,用usb键盘试亮了,装机后按开关又不触发,检查开关排线腐蚀,直接用开关板的开关按键飞线到主板的开关排线插口,至此才维修结束

网友C:
用汽油洗板?这样好吗?能洗干净??

网友D: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E:
楼主帖子写的很详细 进水机器其实就是要细心

网友:
坏了这么多地方   换我早就没耐心搞了

网友F:
飞 的 线老有点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汽油洗板?这样好吗?能洗干净??

可以啊,效果和洗板水差不多,味道比洗板水好闻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谢谢,其实修的时候很没有信心,进水太严重,就怕处理了这么多问题,最后还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帖子写的很详细 进水机器其实就是要细心

是的,先是把比较明显的进水腐蚀的地方处理好之后,就是按时序来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 的 线老有点粗,

你是猜的吗,不过真的开关板是用粗线飞的,之前用漆包线飞的,装上又不触发了,才改用粗线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