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屏屏电路的哪里问题

楼主(2016-10-26):
有时正常几率很小

网友:
我想晶体出问题了吧

网友:
不用修了屏坏的多,逻辑板很少坏

网友:
不好说,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不用修了   直接换屏

网友:
屏上的带子  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种我也不会修,也想看哪位高手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屏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