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空开基础知识

楼主(2016-10-26):
全称自动空气断路器,也称空气开关,是一种常用的低压保护电器,可实现短路、过载等功能。

断路器在家庭供电中作总电源保护开关或分支线保护开关用。当住宅线路或家用电器发生短路或过载时,它能自动跳闸,切断电源,从而有效的保护这些设备免受损坏或防止事故扩大;

家庭一般用二极(即2P)断路器作总电源保护,用单极(1P)作分支保护;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如果选择的偏小,则断路器易频繁跳闸,引起不必要的停电,如选择过大,则达不到预期的保护效果,因此家装断路器,正确选择额定容量电流大小很重要。

一般小型断路器规格主要以额定电流区分6A,10A,16A,20A,25A,32A,40A,50A,63A,80A,100A等;那么一般家庭如何选择或验算总负荷电流的总值喃?

1、首先计算各分支电流的值

①纯电阻性负载,如灯泡,电热器等用注明功率直接除以电压即的,

公式I=功率/220v;

例如20w的灯泡,分支电流I=20W/220=0.09A

电风扇、电熨斗、电热毯、电热水器、电暖器、电饭锅、电炒锅、吸尘器、空调等为阻性负载

②感性负载,如荧光灯,电视机,洗衣机,等计算稍微复杂,要考虑消耗功率,具体计算还要考虑功率因数等,为便于估算,笔者给出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即一般感性负载,根据其注明负载计算出来的功率在翻一倍即可,例如注明20W的日光灯的分支电流I=20W/220v=0.09A,翻倍为0.09A*2=0.18A(比精确计算值0.15A,多0.03A)

日光灯、电冰箱、电视等划为感性类

2、总负荷电流即为各分支电流之和;知道了分支电流和总电流,就可以选择分支断路器及总闸断路器、总保险丝,总电表以及各支路电线的规格,或者验算已设计的这些电气部件的规格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还有:为了确保安全可靠,电气部件的额定工作电流一般应大于2倍所需的最大负荷电流;此外,在设计、选择电气部件时,还要考虑到以后用电负荷增加的可能性,为以后需求留有余量

网友:
这个可一定要选个好的,要不后果不可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