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斯发动机报错,故障码P2008维修过程,9步搞定

楼主(2016-10-26):
自己的老车 福克斯
发动机报错,亮黄灯。其他使用没什么问题
某宝买了个ELM327,开始咯
1、把汽车熄火
2、车子点火
3、插入ELM327

4、我用的电脑版软件PCMSCAN,安装好ELM327的驱动和PCMSCAN,开始扫描

5、故障码出来了,P2008,IMRC故障。

6、打开机头盖

7、找到电磁阀的位置,拔掉插头和管子,自己想办法记好位置。我是拍照记的

8,拧下这些螺丝,这个找了很多内六角都没有合适的,索性用一字螺丝刀,大概3-4毫米的那中。我用的5毫米,把两侧在地上打磨了一下搞定,嘿嘿。

看看螺丝刀和螺丝吧

9、取下来,更换。这里说明下,淘宝一般都是成对,卖的,有几十的几百的,其实用几十的就可以了。这东西是福克斯通病,发动机旁边,温度太高,原厂的寿命也差不多。

刚好我有一个原来换下来好的,换上

把这螺丝拧下来就可以单独换了。

电磁阀好坏判断:万用表测插头里面的两个脚的阻值在30多是正常的。

网友:
修汽车也可以?

网友:
修车比修电脑有前途呀

网友:
干脆改行去修汽车好了  怎么也比修电脑赚钱!

网友:
以后修汽车算了 这东西来钱好快

网友:
楼主可以去修汽车电路啊,比修电脑好啊

网友:
修车的太不透明 这个问题可以收顾客2000

网友:
厉害哈,这个都可以修啦,现在的车都可以刷哈

网友:
楼主有二手车卖不

网友:
不管哪一行,要么做高级工程师要么会做生意当老板才赚钱,不然又累又脏还不来钱还不被人看起,不过楼主这自己动手,汽修厂又少了一个可以坑钱的主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汽车也能修

网友(2017-04-08):
那是啥传感器,我小白没看懂希望告知

网友A:
现在修汽车太赚钱了  4S店不修ECU 直接换  一般都几千上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汽车太赚钱了  4S店不修ECU 直接换  一般都几千上万

我们做维修的可以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修,这个我看能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维修的可以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修,这个我看能赚钱

会修就能赚钱  但是能接触到这个的还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