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26):
联想B460不触发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联想B460

  【板号】:09911-1M

  【故障现象】:不开机

图1 联想B460不触发维修

图2 联想B460不触发维修

  【维修过程】:

  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2,拆机,待机芯片是TPS51123,17脚VREG5对地只有20,L16 5V_PWR对地只有25。拆掉TPS51123 17脚正常,更换TPS51123后VREG5对地正常,5V_PWR对地还是20多,逐一排查所到的地方,当查到CPU供电IC ISL62882后发现芯片有两脚已经没有了。如图:

图3 联想B460不触发维修

  更换后对地正常,上电电流上到0.2,发现除待机出来后其它的电压都没出来,根据时序先看内存供电,供电IC是RT8209,查其工作条件都正常,更换后供电出来,1D05V_PWR也没有,更换U42后正常,又发现L25 +VCCP_PWR没有。

图4 联想B460不触发维修

  查条件发现开启信号ALL_PWRGD没有,最后更换U69后正常。测有EDID。

图5 联想B460不触发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一般进水机   大电流   好修是不

网友:
楼主很细心 查了那么多地方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个高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 你这些图怎么都这么模糊呢?这机器 很爱大电流  一烧 烧得东西可不少

网友:
图3是不是烧糊了

网友:
什么都不用说了直接给楼主加分

网友:
這个机子这里就是坏的多

网友:
换的东西不少 收多少钱

网友:
问题不少,轻描淡写几句话就把机子修好了,牛的.

网友:
pwm5 v    烧了好几个芯片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说的这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你这修了多少地方啊

网友:
烧这默多

网友:
大神级的就是厉害啊

网友:
现在焊铁龟壳的还是感觉有点难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