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不出集显电压 求助

楼主(2016-10-26):
联想G400 不出集显电压 第一次来 刷了一个程序 好了 用了几天 又不行了 回来做了下桥又亮了 烤烤鸡 又不行了电流 1.8几回到1.70 不动 还是没有集显电压 求助
求助
联想

网友:
是不是某个电容漏电 刷BIOS做桥的时候加热到了 导致亮机 而不稳定

网友:
查下cpu集显那组供电

网友A:
直接换个桥
xunweijiayuan12
换另一个 亮了 又不行了 可能是 有漏电的电容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桥
换另一个 亮了 又不行了 可能是 有漏电的电容

网友(2019-03-25):
检查集显供电啊

网友:
集显供电要亮机才会出的,换个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