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 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6-10-26):
接到一个客户的联想G50 -45 机器  AMD板载cpu  集成显卡  板子就一个cpu  进系统装显卡驱动后花屏  屏幕上乱跳 闪   求助中   刷过bios 不行   装官网的原装显卡驱动也不行   求助。。。。

网友A:
换条内存试试  不行CPU可能性大吧

网友B:
显卡电压都测下,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电压都测下,小电压

没有显卡  就一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条内存试试  不行CPU可能性大吧

换过内存  还是不行

网友:
加焊下cpu看看还会不会花,不花就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