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开机无电流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6):
华为C8817D&E开机无电流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用程控电源接上主板,按开机键手机不开机,无电流跳变。

  二、原因分析

  1、分析主板无电流跳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a.前壳侧按键损坏

  b.电池连接器损坏

  c.晶振不工作

  2、首先目检直接能影响开机无电流的器件有无虚焊、撞件、破损等外观问题。如J1601、J2401、X201等。

  3、确定相关元件外观OK后逐一排除开机无电流的原因:

  a.用程控电源连接主板,量测VBAT(如图1)有3.9V电压,判断J1601 OK。

  b.用程控电源连接主板,对地短接KYPD_PWR_N(R2403),如图2,给主板强制开机,电流仍然不跳变,用万用表量测R2303有1.8V电压正常,说明此高电平1.8V对地短路转为瞬间低电平时,PMU201没有瞬间启动输出电压给CPU的供电电压,所以没有开机电流的跳变,没有开机的动作。

  c.量测X201主开机时钟电压为0.1V,与正常0.9V偏小。初步判定U201输出电压异常,导致X201不振荡,开机无电流。

  三、最终结果

  更换U201,手机正常开机。

  四、经验总结

  造成开机无电流,要分析引起开机无电流的原因,主要有侧按键损坏,电池连接器损坏,晶振不工作,维修时主要围绕这三点分析,开机无电流基本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