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摄像头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6):
华为C8817D&E摄像头故障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前置摄像头打不开,后摄像头也打不开.

  二、原因分析

  1、升级软件后故障复现,排除软件问题。

  2、交叉前置摄像头故障依旧,则判定为主板问题。

  3、目检J2102及周边元件无损坏、偏位、少料等现象。

  4、测量J2102的PIN8、10、14、16、20、22等对地阻值为28K左右,属正常范围。

  5、以下是测量摄像头的图表,利用COMPARTNER单点测试测量到VREG_DOVDD_1P8电压为0V,正常板为1.8V,则判定U201异常。

  6、以下为相关线路。

  三、最终结果

  更换U201后OK。

  相关点测图

  维修相关经验总结

  摄像头维修一般先升级排除软件问题,然后排除摄像头问题,当主板故障时,要在工作的情况下才能测量的到相关电压,我们可以用COMPARTNER的单点测试功能进行测量,摄像头连接的IC一般就PMU和CPU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