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L不充电维修 二

楼主(2016-10-26):
华为C8817L不充电维修 二

  一、单板故障现象

  开机后插USB无反应(无充电符号)

  二、原因分析

  目检USB接口J1502无外观损坏,虚焊。用万用表测量J1502各引脚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插上USB测量LB1501有5V电压输入,由于C8817L的充电IC集成到电源芯片U201里,因此初步判断U201损坏。

  三、最终结果

  更换U201后OK。

  四、经验总结

  不充电故障,J1502、U201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