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网点快修指引V1.0(三)

楼主(2016-10-26):
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网点快修指引V1.0(三)

  故障一、扬声器故障

  故障维修流程:

华为荣耀畅玩5X扬声器故障 图1

  注意事项:

  1、扬声器杂音故障比较常见,扬声器表面覆盖过多铁屑类的金属物,导致杂音,此类现象将附在扬声器表面的金属物清理掉多数可以解决问题。

  2、如遇到播放音乐时扬声器有杂音现象,首先要确认客户所下载的歌曲是否失真。

华为荣耀畅玩5X扬声器故障 图2

  故障二、发热、耗电故障

  故障维修流程:

华为荣耀畅玩5X发热、耗电故障 图1

  注意事项:

  1、由于电池的暂时缺少相关的检测工具,只能测量电池的BSI端与对地端的阻抗,一般情况下为10K,若偏差较大,则为电池故障。

  2、若检测出手机硬件无问题,需引导客户在平常使用过程中对耗电大户如GPS、后台自运行程序过多等情况要及时关闭。

  3、针对使用了一年以上的手机出现电池不耐用故障,鉴于电池的使用寿命,若检测到主板硬件无异常可建议客户更换新的电池。

华为荣耀畅玩5X发热、耗电故障 图2

  故障三、GPS故障

  故障维修流程:

华为荣耀畅玩5X GPS故障 图1

  注意事项:

  1、用户描述的GPS无法导航、无法定位故障时,首先先与用户确认该故障是否是近期才出现的,若是近期才出现此类故障,可先将导航软件与系统版本更新到最新版本。

  2、若用户没有下载离线包地图,GPS定位需要使用到网络,在维修无法定位的故障也需要确认用户的网络是否正常(无线网络或移动网)。

华为荣耀畅玩5X GPS故障 图2

  附华为荣耀畅玩5X系列网点快修指引V1.0: K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