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D3V求助。

楼主(2016-10-26):
修到一个技嘉的主板 , 型号如上。 主板还在保修, 但是是新疆货, 售后不管。 上机测试问题不跑马。 各项电压正常。 但是CPU没工作, BIOS也刷了。 谁修到过给点思路
cpu

网友:
CPU不工作,指定不会跑码,,,,CPU电压正常吗

网友:
接个喇叭 看看 有报警声没有

网友:
查查CPU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时钟 PG 复位。

网友:
测一下PCI-E插槽的A11脚,看看复位有了吗?

网友:
cpu工作也是有条件的啊 复位它 它才工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