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型号K550J,0.6A掉电。

楼主(2016-10-26):
如题,华硕K550J,在0.6A处掉电,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是神马情况。。

补充内容 (2016-10-27 08:46):

机器型号是:ASUS K550J,配置是I5 4200H,950M,4G,1TB,现象是触发后,电流升至0.6几后立即掉电。机器是刚刚过一年,过保。就出现这个现象。没有掉件和拆机。

网友A:
学习了。不错。

luoquan006 -5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什么问题都没回答。。学习什么?

网友:
在线等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
人呢。。。。都来帮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错。

学习你妹,刷分党

网友:
大神在哪里??都在赚大钱哦。。。。唉。。

网友:
板号多少啊?这个板我没修过。。什么配置的?是几代的??电压出来完了吗?有无跑马?刷过BIOS没?有没有进水呢?有无腐蚀的电容电阻?仔细观察有无掉件呢?

网友:
机器型号是:ASUS K550J,配置是I5 4200H,950M,4G,1TB,现象是触发后,电流升至0.6几后立即掉电。机器是刚刚过一年,过保。就出现这个现象。没有掉件和拆机。

网友:
刷BIOS试试吧,昨天把自己原版备份的BIOS刷到来的机器,一通电竟然短路,这垃圾华硕也是没谁了

网友:
先确定是BIOS引起掉电,还是因为电压没出来完引起的掉电,最好把板号贴出来

网友:
好。。马上刷BIOS试试。。

网友:
板号:X550JX REV 2.0 ,我。。。这个还可以不用拆机都能拆下BIOS芯片。。结果我居然把主板拆下来了。。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下麻烦了。

网友:
华硕的这几款本本BIOS问题多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