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C畅玩版初级版常见故障简易排除指导

楼主(2016-10-26):
华为荣耀3C畅玩版初级版常见故障排除指导

  一、主板器件位置图与物料BOM信息

荣耀3C畅玩版 图1

荣耀3C畅玩版 图2

  二、常见故障简易排除指导

  故障1、不开机故障

  故障分析处理流程:

  对于不开机的故障机,请先检测I/O接口(电池接口)是否有明显损坏。如果I/O接口(电池接口)OK,则用直流稳压电源给手机供电,检测故障机的电流。不开机故障可分为开机无电流、小电流、大电流。在初级维修时请按照下面具体方法进行操作:

  对于无电流问题,一般有三种可能原因:1. 电池接口虚焊;2. 开机键损坏;3. 开机键相关电路或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可以循序判断,排除所有可能后转高级维修流程。

  故障2、无铃声

  (1)首先通过更换没有问题的喇叭,排除喇叭单体是否有问题;

  (2)然后查看喇叭弹片和周边器件以及喇叭FPC是否有异常;

  (3)如果非上述问题建议转高级维修进行维修。

  故障3、无送话,送话声音小

  (1)首先查看MIC开孔是否有堵塞现象;

  (2) 更换两个MIC,排除是否MIC单体问题;

  (3) 如果不是以上问题建议转高级维修进行维修;

  故障4、无信号和信号弱问题

  (1)先检查对应功能的天线弹片接触脚是否有弯折或者断裂现象,如果有请更换。

  (2)检查天线是否有破损等情况导致天线恶化。

  (3)如果排除以上问题,建议转高级维修进行维修。

  故障5、不识SIM卡和T卡

  (1)先检查对应功能的SIM卡座或者T卡座,检查外观和弹片是否有变形和凹陷等情况,如果有请更换。

  (2)如果排除以上问题,建议转高级维修进行维修。

  故障6、不摄像

  (1)先检查对应功能的摄像头模组,检查是否装配到位或者连接器损坏,如果有请更换。

  (2)更换好的单体,排除单体不良。

  (3)如果排除以上问题,建议转高级维修进行维修。

  故障7、触摸屏失效

  (1)首先排除是触摸屏失效还是软件死机,如果短按开机键可以黑屏,即可排除死机问题。

  (2) CTP故障一般为触摸无反应、反应迟钝、触摸点乱跳等,请先更换新的CTP,查看是否可以解决故障,若仍不能解决建议转高级维修。

  故障8、不充电

  (1)对于充电器连接到手机后,手机毫无反应,此问题一般是充电器、数据线和手机IO端口出现异常导致;

  (2)对于充电有提示,使用直流电源进行充电,看一下充电电流是否正常,如果电池电压在3.8V时电流不是900mA左右,则是充电判断出现异常,需要转高级维修进行维修。

  故障9、耳机问题

  (1)如果插入耳机不识别,首先不拆机更换标配美标耳机,看是否是耳机问题;

  (2)接着拆机检查耳机座是否有弹片变形或者焊盘脱落等情况;

  (3)如果排除以上情况建议转高级维修。

  故障10、GPS\BT\FM\WIFI

  (1)首先到信号好的地方检查对应功能是否正常;

  (2)接着检查对应天线是否有弹片接触问题或者天线单体破损导致性能下降;

  (3)如果排除以上情况建议转高级维修。

  故障11、马达不振

  (1)首先松一下马达旁边螺丝,检查是否结构卡死马达不振;

  (2)接着更换新马达排除单体损坏;

  (3)如果排除以上情况建议转高级维修。

  故障12、侧键异常

  (1)首先松一下侧键旁边螺丝,检查是否结构卡死侧键导致按不动;

  (2)接着更换侧键FPC组件是否OK;

  (3)如果排除以上情况建议转高级维修。

 附荣耀3C畅玩版Hol-U10初级版维修手册V1.0链接:http://pan.baidu.com/s/1o81ymvg

网友:
也算是维修宝典啦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