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T00不触屏维修指导

楼主(2016-10-26):
华为P6-T00不触屏维修指导

  1、案例主题

  触屏失灵

  2、现象或问题描述

  触屏完全失灵

  3、问题分析

华为P6-T00不触屏维修 图1

华为P6-T00不触屏维修 图2

  触屏完全失灵换屏故障依旧。

  分析:

  (1)用万用表测量I2C总线R1642,R1643测试点阻抗正常,J1601无外观问题,周围小器件也没有虚焊破损。

  (2)手机开机状态下正常板C1640输入电压为5V,C1641输出电压为3V。

  (3)不触屏的手机在测电压时发现C1641输出电压为1.8V,比正常板要低很多,更换u1602后电压正常,触屏也得以解决。

  4、解决过程

  更换U1602后,问题解决。

  5、问题拓展:

  在修触屏失灵的手机的时候,先检查小器件有无外观问题,再看LCO(U1602)供电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有问题换U1602,没有问题一般为U900的问题,I2C总线有问题需更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