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着看看 这QM67的桥还能用不硅晶碎

楼主(2016-10-26):
这是应该快递过来  被散热器压坏的   手头没这个桥  同行们  给个建议还能用不或者  有没有用别的型号带换过的朋友  说说  感谢

网友:
在角上,也许还能用,,,

网友:
感觉够呛,碎了一点感觉可以,碎了这么多,感觉够呛了

网友:
压掉的太多了,感觉不能用了,建议从新买个吧。

网友:
换一个吧,不然浪费自己的时间

网友:
应该是不行了,建议换个吧保险一些

网友:
是啊  就是  不确定 所以问下大家   这桥植株头疼  0.35  好难做

网友:
碎这么多   报废啦
显卡  少一小角就不行啦   血的教训

网友A:
应该不行了 还这么黑 估计挂了吧

网友:
当时碎了就换下来了  这时要用到   手边刚好有这个   QM67的桥真少  手边的料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了 还这么黑 估计挂了吧

呵呵  这是  黑胶的X220上面取下来的

网友:
别浪费时间了   换一个新的。

网友:
没戏了,肯定用不了了。

网友:
谢谢 大家了  刚才想起用放大镜看了一下  裂纹整个芯片都是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这坏的太多了吧 一般有一点点小坏我都不敢用。

网友:
碎的太多了 换!

网友:
碎的很严重,换个吧,不然可能白白浪费时间

网友B:
你这不是拆下来的吗?  不然为什么桥上有焊膏!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  烂的太大了 不能用了 这样会浪费时间

网友C:
即使能做上去能亮机也怕不稳定啊  最好从新搞一个~~~~~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网友:
你都拆下来了,直接换呗

网友:
不能用了吧

网友:
保险点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能做上去能亮机也怕不稳定啊  最好从新搞一个~~~~~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对的   让客户等两天吧

网友:
碎了直接换个吧  万一装上去不好了  就算好了 用用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拆下来的吗?  不然为什么桥上有焊膏!

以前拆下的   现在不是  手头没有   应个急么 呵呵

网友:
换把  ,不过买好的桥 不容易啊

网友:
装个HM65也能用

网友:
换个新的比较好,多做一次植珠多损伤一次主板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额。。。。 卖家这么不小心?

网友:
不要用了  这样不行的

网友:
二代换二代的都可以,,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
不能用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为了保险起见,再买一个

网友:
重新订一个吧,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换了省事

网友:
感觉应该是时间比较值钱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这个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也许还能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