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DELL ONE 2205开机无显

楼主(2016-10-26):
如题,客户拿来一台DELL 一体机2205开机无显,看电流都3.5左右了,应该亮机了,可就是不亮机。没办法拆机,拆完裸板点机又能亮机了。晕了,那就安上散热器,风扇,再试又不亮了,没法儿还是一点点试吧。拔下风扇,一试就又亮机了,难道是风扇的问题,反复试了几次。不插风扇,每次都能亮机,插上风扇就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各位大神,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拿来时 加焊显卡 可以开机了  拿回去客户又说不行了  现在看论坛好多说BIOS问题 我刷了N个不行 准备换显卡芯片啦! 南桥也加焊过 电流跳来跳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