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变5v了 死活看不出哪儿的问题!!!!

楼主(2016-10-26):
进水是3.3v烧了  换一个芯片可以开机  居然变成5v了  死活找不出原因

网友:
这个换了芯片过后输出变成5v了     第一脚3.3v   2脚 3.3v  3脚 0.5v  4脚5v  5脚3.3v   6脚8.4v  7脚5v  8脚19v  9脚gnd  10脚5v(图纸上该是3.3)  我死活看不懂了    求解答

网友A:
波形正常的话,查反馈电阻!

网友:
芯片换错了

网友:
35v 两个芯片型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正常的话,查反馈电阻!

嗯    看来我还要加油啊  !!!没把您的书啃透 !!!感谢老师的回复

网友:
感觉芯片换错了

网友:
可能是反馈有问题。

网友B:
你这个3V、5V是两个芯片提供的?

网友:
芯片没错都是

网友C:
电压变高  反馈电阻变大

网友D:
你看看芯片有没有错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芯片有没有错先

肯定没错,看了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变高  反馈电阻变大

反馈1k正常,懵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3V、5V是两个芯片提供的?

是的,联想s410 板载cpu的

网友:
芯片错了应该 两个芯片尾号是不一样的 我就试过装错

网友:
反馈电阻错了没有呀,

网友:
这个芯片的供电不好修,,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看 一下TON  还有 反馈

网友:
8208B换成8208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