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LA-8131P 不开机 主电压偏低

楼主(2016-10-26):
昨天收到一联想E430C LA-8131P  不开机 无3 5V待机电压,查隔离管 PQ304 P3端9V P2端有19V 控制角也是19V。 控制角电压过高导致主电压不正常,查来源控制角受控充电芯片BQ2437,更换现象一样。

这个时候就不能怕烦了,把全板公共点阻值全部打了一遍,发现待机芯片的阻值偏低,此机待机芯片RT8205E和TPS51125通用, 更换后3 5V线性电压出来了,但待机过高,查PQ304 P3端19V 控制角8V,电压已经正常了,以为待机芯片故障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确定不是芯片问题,量3 5V待机电压,发现5V偏低,只有4.5V左右,一般5V偏低都是USB有问题,看USB接口全部完好,量5V脚发现短路,查D2401短路, 更换后待机正常了,5V待机电压也正常了,装屏测试亮机。

网友:
仔细检测的结果

网友:
就待机芯片和D201坏了吧。 应该是插USB 烧坏了

网友:
不错不错  思路明确

网友:
写的挺详细的  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