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760的amd北桥很容易坏,是么?

楼主(2016-10-26):
华硕m5a78,映泰的a780系列,760坏是常事,手里几片华硕的,全板电压正常,各总线没有空焊,不跑码,死板求助,问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除了北桥,是不是我修忽略了测量点,HT,PCIE,PLL,VDDA,还有么?

网友:
目前没发现这问题啊

网友:
高温烧的坏的吧,amd北桥常年高温

网友:
amd的北桥 要么直接坏  要么不坏  虚焊 很少 很少   如果怀疑北桥 就只能怀疑它直接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