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REV:1.02报CPU OVER VOLTAGE ERROR!

楼主(2016-10-26):
今天滁州下大雨,不知怎么搞的现在都是霜降季节还能下大暴雨,真是郁闷了,而且从十月一日断断续续下了有约20天的雨。不说了,转入正题。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兼容机电脑,不能开机,小师傅把机器的内存清洁干净后,能点亮,但开机的画面会停留在这个状态,先看图:
一看哟,这个不是CPU过压错误吗(CPU Over Voltage Error),但是按F1还能进系统正常用,但过一会儿就关机。
这时我就没有按F1进系统,而是真接进BIOS看下是CPU电压过多少:

进到这个介面一看,乘乘原来不光是CPU供电过电压,而且5V供电也过电压,看到这就会知道是哪出问题了,应当先是5V过压了,才造成CPU供电过电压,只有先修复5V供电在修CPU的供电。

找到IO的97脚连接的OR27与OR24的分压电阻,一测OR24在线测为6.2K欧,OR27也是6.2K欧,但这两个阻值也不对,实际上这两个电阻分别是OR24是22K,OR27是10K,但当我拿烙铁拆OR24时,那个电阻竟然断了。再测OR27时电阻值是10K,在料板上找到22K的电阻换上后,加电测这个5V分压值为1.50V这样,OK!
这样好了,装机上电,开机出来了画面不在那个CPU过压报错了。
现在上几张开机的图片:

这张就没有CPU过压报错了

至此维修结束,由于没有技术含量,只是下雨天,不知怎么的今天心情好,所以就发了一下以示存在,。哦,对了,滁州这两天还说要降温到6度左右,朋友们要记得穿暖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点位图本网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经典,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傅

网友:
楼主厉害  这种问题的主板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
又是电压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A:
那也就是说实际两个电压都是正常的?只是检测错了而已吗。想知道为什么马上就能排除了电压真的不对这个可能性

网友:
电压检测设计的还挺人性化的  比技嘉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就是说实际两个电压都是正常的?只是检测错了而已吗。想知道为什么马上就能排除了电压真的不对这个可能 ...

实际电压不对的话不可能开机,低了不跑码,高了直接烧CPU,你还真以为CPU那么耐操呢

网友:
ASUS 電壓檢測電阻時常都會氧化.都發生這鳥問題.

网友B:
楼主是怎么知道97脚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知道97脚是起什么作用的~

我发的那个点位图上有

网友:
厉害了都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话说  我还没碰到过电压检测出问题的板

网友(2017-08-23):
还看不了,还要认证会员什么时候才看得到啊,

网友:
只看到问题部分,其余的遮住了,猜到了电压检测不正常,看大神们的回复,肯定猜对了